无功补偿引起变频器跳保护

楼主(2010-01-10):
有一现场,当变电站无功补偿电容投入时,正在运转中的变频器会跳过流保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变频器前端已加电抗器,但是还没有作用

网友A:
加5%电抗器试一下。离无功补偿太近了。

楼主:
离无功补偿不近的,正常运行在40HZ时电流有100A,但是补偿电容投入时电流有200多!另外5%的电抗器是什么意思,以前没怎么接触过电抗器,变频用输入电抗器和普通的输入电抗器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以台达F系列为例:5%电抗就是在输入电抗器上的压降会有5%,对高频而言就会更大,阻止高频冲击。

當主電源容量大于500KVA,或者會切換進相電容時,產生的瞬間峰值電壓 及電流會破壞交流電機驅動器內部電路 ,建議在交流電機驅動器輸入側加裝 交流電抗器。也可以改善功因及降低 電源諧波。配線距離需在10m以內。

AC 輸入電抗器規格
460V,50/60Hz,三相
kW       HP    基本Amps     最大連續Amps      3%阻抗    5%阻抗 電感(mh)
0.75    1             4                       6                          9                12
1.5       2            4                       6                          6.5              9
2.2       3            8                     12                           5               7.5
3.7       5            8                     12                          3                  5
5.5      7.5         12                     18                         2.5             4.2
7.5     10         18                     27                         1.5             2.5
11      15          25                    37.5                     1.2                 2
15      20         35                   52.5                       0.8             1.2
18.5  25         35                    52.5                      0.8              1.2
22 30 45 67.5 0.7 1.2
30 40 55 82.5 0.5 0.85
37 50 80 120 0.4 0.7
45 60 80 120 0.4 0.7
55 75 100 150 0.3 0.45
75 100 130 195 0.2 0.3
90 125 160 240 0.15 0.23
110 150 200 300 0.11 0.185
132 175 250 375 0.09 0.15
160 215 320 480 0.075 0.125
185 250 400 560 0.06 0.105
220 300 500 700 0.05 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