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又一通病

楼主(2010-01-10):
我有一台ABB ACS401  22KW变频器显示输出频率正常,也不报故障。但输出端无电压

楼主:
请问中国的技术高手。

网友A:
几种可能,1,驱动电源问题。2,CPU板问题。3,模块问题!这要仔细测量有关数据!

楼主:
原来IGBT损坏。欢新模块后一切输出正常,断电后在送电几次正常,最后一次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B:
如果变频器主回路(就是变频器整流与逆变模块)都没问题的话,可能性最大的是控制板SNAT-4041的问题,依照您的描述的现象,您的变频器可以正常上电,而且还可以启动,说明主回路正常!如果您要是维修的话,您可以联系我,我姓陈,手机13681209687

网友C:
主板上插件板CPU损坏

我有好板

QQ:165585103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