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教高手,用怎样简单的电路测试绕线式电机50kw、100kw的正反转?

楼主(2010-01-10):
怎么没人理我?分少啊,哈哈,我是菜鸟(没有分啊),请教高手,想临时测下还没安装在吊车上(在地面放置)绕线式电机50kw、100kw空载的正反转情况,可不可以使用按钮与接触器等控制定子正反转(转子固定接电阻的)?急!

网友A:
有什么意义啊?把转子短接啊

楼主:
再补充一下,上次没说清楚:它们是起重机上的起升电机分别50kw、100kw,看吊车工作时转子是通过联动台接电阻的,现在想在地面上空载测试出电机接线后的正、反转,请高手详细说说,怎么简单一些实现?用不用联动台、电阻?可以用接触器控制吗?怎样实现?

楼主:
再补充一下,上次还是没说清楚:它们是起重机上的起升电机分别50kw、100kw,看吊车工作时转子是通过联动台接电阻的,现在想测试在地面上的空载电机(在地面,还没有安装在吊车上)接线后的正、反转等情况,请高手详细说说,不用联动台,电机只接转子电阻,临时试机可以用接触器控制定子换向这种方式吗?

网友B(2010-03-23):
可以,只能测出一档的电流其它几档测不出来。建议你用表测相间阻止和对地阻止就可以。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想试下电机的旋转方向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把转子接线端短接就行了,然后就通电试就是了,

网友D(2010-05-11):
最简单的办法:

1 短接转子接线端子

2 用额定断路器直接给电机定子通电。试一下空转的情况。

3 跳线是电机的方向改变。

4重复以上动作(但要更换断路器)

网友E:
50KW,100kw转子短接的相当于直接启动,电流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