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23-8ED21-Z 变频器运行求助

楼主(2010-01-10):
这是一个旧变频器,我希望通过外部给定速度和启动信号来启动,但我没用过这个变频器,不知道怎么接线和参数设置,希望熟悉的朋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要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的。启动信号将P554改成数字量输入端子对应的开关量连接器的号,比如0022对应开关量输入7。速度信号通过参数P443选择模拟量输入端子对应的矢量控制连接器号,如0011对应模拟量输入1。按照说明书中的参数设定流程将其他参数设置一下即可。说明书那么厚,不能用几句话说明白的,还是要不断地学习。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电机可以转了,但是电机输出的三相电压不平衡,所以电机在低速的时候不能转,在34HZ以上抖动地转。

网友A:
先恢复一下出厂值,试验一下。感觉可能是控制方式不对。检查一下参数P100改成VF控制方式。不行的话,应该是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