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1-0060-3变频器不定时报短路

楼主(2010-01-11):
ACS800-01-0060-3变频器不定时报短路

现场ACS800-01-0060-3拖动两台水泵,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报短路,重新复位后机器又能正常运行。而且机器是不定时的报短路,复位后能运行。故障后查过0402为10,指针表测量三相模块触发,正常。更换功率板,现场标量启动停止五六次均正常。离开后三天又报短路。更换全部模块,运行三四天后又报短路故障。那位高手指导下吧,没招了

网友A:
电机电缆有问题,查下电缆绝缘

楼主:
现场两台电机倒过,采用软启动工作无任何问题。也许会说软起反应不如变频器那么灵敏,但如果是电机电缆的问题的活,软起会损坏的。

网友B:
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不好搞!

网友C:
重新刷边程序试试!!!

楼主:
程序我刷过 没解决问题

网友D(2010-08-20):
除了楼上大家说的,你也可以看看机器是不是该除尘了!

网友E(2012-03-11):
问题最后解决了么  这么老的帖子 怎么没有结果啊

楼主:
邪门了,机器电缆长(约150m)导致,按照样本上说没问题,后来加过输出电抗,未果。最后直接让客户将变频柜搞到现场附近20米,居然好了。

网友F:
..................兄弟 哥对你深表同情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邪门了,机器电缆长(约150m)导致,按照样本上说没问题,后来加过输出电抗,未果。最后直接让客户将变频柜搞到现场附近20米,居然好了。

1、引用 烟过云散 的回复内容:电机电缆有问题,查下电缆绝缘;

2、觉得是机器电缆长(约150m)导致的,分布电容大,高频载波漏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解决问题

请问大侠,刷程序是指什么啊,怎么刷啊?求指点!

网友J: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更换电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