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300PLC带5轴伺服电机,要怎么加扩展模块

楼主(2010-01-11):
求助:用西门子300PLC带5轴伺服电机(不用联动,只是普通的位置控制),要怎么加扩展模块

网友A:
加轴定位模块吧,驱动接收脉冲信号

网友B:
走DP总线也未尝不可

网友C:
不用加模块的。模块用来动作辅助控制的,用profibus控制最好了。方便。简单。

网友D(2010-02-25):
怎么写控制程序?

网友E(2010-07-15):
profibus控制?走DP总线?

给个详细点的说明啊,用哪个模块输出脉冲?

网友F:
PLC控制电机,不知道你需不需要编码器反馈?

1.如果不需要,那只有PLC能发高速脉冲就行了

2.如果需要,那你可以使用S7-300 TCPU(价格较贵,有位置控制功能,需要安装S7-technology软件包), 也可以使用FM位置控制模块.

网友G(2010-08-27):
引用 网友E:

profibus控制?走DP总线?

给个详细点的说明啊,用哪个模块输出脉冲?

我也想了解一下,最近有个9轴的项目,客户要求用西门子PLC,还没有头绪了。

网友H:
profibus总线,不是脉冲输出,通讯的,只要驱动带dp口或卡,要联动的只有用315T或317T.

网友I(2010-10-09):
建议你用T-CPU吧

包括那位说9轴的

当然,如果你们所说的轴和轴之间没有同步/差补之类的要求,各个都是独立的速度或者位置控制,也可以多弄几个200/1200之类的玩

网友J:
如果只是点对点的控制的话,用富士ALPHA5系列伺服不需要任何扩展,只需要普通的I/O点控制就可以实现LZ的功能。因为富士ALPHA5系列伺内置了15组点对点数据定位。不需要脉冲口就能轻松实现。

网友K(2011-07-13):
可以用fm呀

网友L:
选T-CPU,最多可控制32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