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590+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电机时出现的怪现象

楼主(2010-01-11):
我公司用590+(380A)直流调速装置控制龙门刨床工作台拖动直流电机(英国产电枢电压DC480V,电枢电流DC190A),正常工作一年多。昨天在工作台运行中与电机联接的减速箱突然出现较大的响声,然后直流装置的三相进线快速熔断器(200A)烧断二个,换新后运行发现,工作台前进时,电机电枢电流波动较大,并瞬时出现“OVER I TRIP”报警跳闸,同时减速箱响声较大,工作台后退时,电机电枢电流较平稳,减速箱没有响声,但在停止时,减速箱响声很大,并有时出现“OVER I TRIP”报警跳闸。但在电机脱开负载空转时,电机运行基本正常,电机在前进及后退方向旋转时,电机电枢电流较平稳,但后退停止时,有时也会出现“OVER I TRIP”报警跳闸。在进一步检修过程中,出现了后退停车时电机碳刷火花大,同时直流装置的三相进线快速熔断器(200A)烧断一个,换新后即出现590+装置报“3-PHADE FAILED”故障。经检查电动机没发现异常,电枢线圈及磁场线圈的对地绝缘电阻正常,碳刷架中心线也正常,三相电源正常。请各位大侠帮助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以上现象(主要是前一个故障现象)。谢谢!

网友A:
提供上门服务,有需要请联系,15967116463

网友B:
有可能是以下问题:

1.可控硅有问题;    2.电源板有问题;  3.互感器有问题(一般很不出现)。有其他问题可以打13790018925

网友C:
可能是机械问题,也可能是590问题.具体要到现场检查.

楼主:
我们现初步判断是590问题。请各位分析一下,若是590问题则一般是哪方面的故障。谢谢各位!

网友D:
可控硅触发  可控硅是否有坏  等检查下

网友E:
可以基本判断是590故障,机械故障很明显也基本上油规律,检查一下可控硅,可能可控硅不是完全损坏,用示波器检查波头,就可以判定触发脉冲是不是正常?

网友F:
弟二次烧的快熔是弟一次烧2只快熔中的其中一只吗?多半是590的问题,但也不排除机械部分的问题,换到别的机子上试试,先确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G:
我认为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H:
590p的问题怎么就是多,我的也是这样的,空载行,带上负载电流15%给点就报过流,实在没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590装置已拿去维修。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在反转停止时电机碳刷火花很大,导致与碳刷接触的转子面出现了较深的烧痕,请问怎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