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

楼主(2010-01-11):
  现在把TP177B通过CP243-1连到S7200上,所有的参数都按照西门提供的资料设定,但是它们之间通不上,在177上也PING不到。请教高手们指点,一般容易在哪些地方出问题。谢谢!

网友A:
端口设置正确吗?请确认

楼主:
所有的参数 都设置好了 换了个MP277能PING上 想明天把网线换成短一点的 现在的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