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不回原点

楼主(2010-01-11):
请教一问题,松下伺服不回原点。在左限位快速右移经原点开关后,至右限位,再快速左移至原点开关停止一下后,电机又慢速向左移动至左限位,为什么在原点位置不一直停止呢?接近开关正常,伺服控制器也是好的。

网友A:
应该是你PLC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的左右限位没有调节好或是在该应到原点实PLC没有输入,如果以上正常请在更新一次原点位置

楼主:
已经查出故障,系PLC输入模块烧坏导致,程序没有问题。有一个电阻爆了,好象是三级管的偏置电阻,估计三级管也没了,不知其他元件有没有坏,还待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