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没显示

楼主(2010-01-12):
求助高手惠丰F1000-G0110T3C变频器11KW的。上电后没显示。但是开关电源上的指示灯亮。测量电源芯片3842的供电只有1.7伏。这个电压对吗?可是从直流母线到3842供电脚中间的两个分压电阻为120K并没有坏啊。供电电容也换了。并且3842也没有开关驱动信号输出给开关管。请各位老师支个招。谢谢

网友A:
3842是不是换了?看看高压二极管和主MOS管吧!

楼主:
这位同仁谢了。修好了。是电源上一个代号为SF12的管子性能不好了。我还想请教各位有一个贴片管子Z3上面标号为IB39他的一端接在开关管栅极(G)另一端接地。是不是个稳压管啊?是多少伏的?还望知道的给说说谢谢

网友B(2010-04-11):
惠丰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内部直流540v左右,检查12v没有电压

网友B:
怎么办 啊?

k1317怎么测量啊 ?

我在带电的状态下测试为ds为540v左右

这样对吗 ?

网友C:
开关电源故障,。可能是振荡电路的问题也可能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如果你对开关电源电路熟悉的话应该容易解决,但如果不熟悉的话就比较难了!如果离我 不远可以帮你维修13013926810       QQ407097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