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是-100kpa到300kpa,怎么测?

楼主(2010-01-12):
刚开始用压力传感器, 有些疑问,请教。

压力传感器分绝压、差压、表压。按我的理解,差压是2个输入的压力差值(2个输入),表压是相对于大气的压力差(1个输入)。绝压是相对于0pa的压力(1个输入)。  现在需要测量的装置,内部有时用真空泵抽真空(形成负压), 有时注水加热(形成正压)。 对该装置内部的压力进行测量。 我考虑2个方法,

1 、用差压传感器,一端接大气,一端接装置内部。根据压力差测量。 问题是,差压传感器, 两个压力差是不是必须大于0。我看MPX的几款数据手册(MPX2200, MPX5500),测量范围都是0~xxxkpa(按我的理解,就是2个输入的压力差)。这样,没有办法测负压了。

2、用绝压传感器,只接装置内部。MPX5700AP(绝压)的测量范围是0~700kpa,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

不就是-0.1~0.3MPa的压变么,做的多的去了,我有个客户是专做空压机测试柜的,他们测试时的情况跟你的差不多,也是需要抽真空、加压,看压缩机罐的密封性如何,量程一般都是-0.1~0.6MPa,我看用了我这么多也没出过什么问题,你的第二种方法是可行的,不过量程好像大了些。有问题打15877658174

网友B:
我司代理日本VALCOM的压力和称重传感器,亚洲最专业制作压力和称重传感器的品牌,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QQ:961239285

网友C:
www.yipuauto.com去看看

网友D:
楼主有邮箱吗?给你发个资料过去,一看你就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