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20故障

楼主(2010-01-12):
机器型号是md320t22g-xc,客户说是带不起负载。我这里试试好像都可以,但有时会报err2,然后发现在启动的时候1-2hz的地方,电机会有卡然后再运转。低赫兹运转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电容都换掉了。驱动光耦也换了,故障依旧。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可能主板不好了 换了试一下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启动转距太小了!调整一下

楼主:
汇川22kw的带2.2kw的电机而且是空载

网友C:
请问楼主,控制方式采用的是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如果是矢量控制,是否做了参数调谐?

网友D:
矢量变频器控制时对电机参数依赖性很强的。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功率与电机功率差别超过两个档次,矢量控制就变差。22KW变频器带2.2KW电机,矢量控制效果一定会很差。如果一定要这样用,则必须用V/F控制模式。

网友E(2010-06-23):
功率等级相差太多就会导致电流检测不准

网友F(2012-05-09):
 我这边有有台MD320 11KW的机器。运行2.2KW电机输出平衡,带11KW电机一运行过电流了,7840和316J都换过,不知道怎么搞了,此机器换过控制板的,是5.5KW机器上面换的,功率改过的。不知道怎么解决。高手在吗

网友G(2014-03-25):
请教各位高手:MD320  7.5KW  上电正常,运行报警:欠压故障ERR09 说明书上说的范围很广,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修,请指点!!!谢谢!

网友H:
我有一台11KW的汇川变频器也是这样子,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H(2014-05-09):
参考4楼的方法把矢量控制调到V/F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