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主轴电机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0-01-12):
我看到三菱在广告宣传里说明了和M70/700搭配的主轴电机是400万脉冲的编码器,但是看到参数说明书上给出的规格是128齿/转,搞不清楚,128齿每转就算是倍频一万倍也达不到400万的效果啊?

网友A:
从2的7次方倍到2的22次方,需要倍2的15次!够狠!

网友B:
128齿每转应该是装在主轴上的专用编码器,不是指电机上那个.

网友C:
“从2的7次方倍到2的22次方,需要倍2的15次!够狠!”

还行吧,有些光栅尺也号称65536细分的,虽然结果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参数说明书中13019position detector resolution,13020speed detector resolution 。设定单位都是0-32767kp/rev。型号TS5690,是主轴电机侧的编码器,不是外置的编码器。

楼主:
设定值为4000,4000kp/rev。

网友D:
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A:
TS5690! 多摩川的?

网友D:
多摩川的网站上没查到,应该是定做的!

楼主:
还有TS5691的,里面还分了64齿,128齿,256齿。好几种。

网友E:
这个不是倍频 是分割

网友E:
原始波形是弦波不是方波 所以就不是倍频的事 是分割的事

楼主:
可以分割出这么多信号啊?这么多分出来的信号对于伺服本身的控制上有多大的作用?

网友F:
M70/700搭配的主轴电机编码器为400万脉冲 是指整个系统在主轴可达到400万脉冲频宽 非编码器

以128齿为例 那此编码器为128弦波 另外透过倍频分割转换成方波 此倍频器可独立也可整合在主轴驱动单元 另外M 70可在四倍频 而达成400万脉冲 不可断章取义

编码器在伺服电机系统所扮演脚色
定位功能是大家所熟悉 就不多说 另外就在电机换相 也就是电机扭力输出
使用高分辨率编码器会有较大扭力输出 尤其在低速特性较低分辨率为佳
伺服调机也是透过编码器的回馈来调整PID 取得系统最佳化参数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年 日系伺服电机演化 看出编码器在电机所扮演的功能
欧系伺服多使用弦波编码器 其性能优于日系高分辨率方波 弦波是连续波 高分辨率方波其目的就是追求弦波特性

网友F:
感应式编码器(高速型磁力编码器)应用介绍
组成组件 : 感应头(High speed sensor) 齿轮(具有导磁材料 生铁最佳 ) 倍频器
工作原理 : 感式应编码器是利用磁力线来感应齿轮上的刻度以计算机构上旋转的速度 及其位置。
产 品 特 色
高速型编码器( over 30,000rpm)(日规 under20,000rpm)
非接触检测旋转物的位置及速度。
直接传动没有机构背隙问题。
感应头体积小,没有安装空间问题。
高防护等级IP68设计规范能在恶劣环境中使用。日规 IP50 欧规IP68
齿轮的模数提供0.3到模数0.5( 日规模数0.4 欧规模数0.3﹑ 0.5 )
可输出0-200KHZ(可选配1MHz) TTL讯号。(日规 512ppr ﹑1024ppr 欧规 128 256线弦波)
使用观念须调整
本编码器不像整体化光学式编码器 较像编码器的”套件” 所以存在安装条件的问题 像同心圆 间隙 垂直度 都须手动微调 装不好是没讯号或波型不对 所以使用此编码器 都建议客户要买示波器
感应式编码器规格
齿轮规格
A. 齿数 : 128齿 多用电主轴 256齿 多用在数控机床 特制齿轮
B. 模数 : 日规0.4 欧规0.3 0.5 MM决定齿轮外径
感应头 模数配合齿轮
倍频器 日规仅四倍频 我司提共1---16倍

感应式编码器电器规格
与光学式编码器大多兼容
因高速电源5V
增量式 A /A B /B Z /Z(日规) 方波输出
欧规 多sensor+ sensor- 做压降补偿 弦波1Vpp输出
上述我司都可提共

安装条件

感应式编码器对加工中心有2大优势:保护主轴 刚性攻丝
1、可以判断主轴与马达皮带是否断裂。
一般皮带断裂,控制器无法侦测,伺服电机继续运转,而主轴已不再动作、因此造成断刀、模具撞毁、甚至主轴受损。外接感应式编码器后,把主轴转速回授给控制器并与主轴驱动器讯号作比较,当双方转速误差过大,控制器能判断有问题而停机。
2、感应编码器装在主轴上无背隙问题,能实际回授主轴实际位置,尤其在微小孔的攻牙时,其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电主轴首选编码器的理由
高速
刚性传导( 顿刀 )
虹吸效应
編碼器的精度還是以光學式為佳 他的刻线可以做到0.02MM 所以在高解析度還是以他為主 無可替代
感應式編碼器精度來自齒輪 目前最小的模數 也僅0.3MM 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有些門檻 所以多數僅提共1024线
不管日係歐系規格 他的原始訊號都是弦波 所以齒輪上的1刻度代表1個弦波 經4倍頻轉換成方波輸出
原點訊號來自齒輪上有一個缺角 所以安裝上有其方向性 裝反則

楼主:
狂顶笨鸟慢飞。

好久不见了。

网友A:
笨鸟慢飞别来无恙呼?!

网友F:
好久不见 谢谢
波恩 最近在做些开发的收尾工作 给任工的防撞非接触式波段开关 这几天才搞定 过年后我又想做电主轴的机电整合 还要向你讨教

网友A:
真改非接触的了?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