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 在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用威纶和PLC通讯,采用Modbus RTU  在线模拟 5 -6 分钟就PLC断线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既然都是模拟嘛,就不会跟实际一样的,估计软件有小虫子。一开始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把屏幕接上去后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

网友B:
手册上有写, 线上模拟限制10分钟

网友A:
呵呵,估计是怕你一直用电脑在线模拟,就不买屏幕了

网友C:
没错,在线模拟也就几分钟罢了,几分钟后自动断开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想想就能想通了!

虽然威纶的屏比较便宜,但是10寸以上还是要三四千的,更大的屏更贵。

你要是买个2千多的小本本,在线模拟永远不断开,它吃什么?可以理解!

你还是去乖乖买台屏吧,威纶的屏在同行业中也算便宜的!

网友D(2010-03-04):
在线模拟限制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