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怪现象????

楼主(2010-01-12):
大家好!今天修一台变频器,遇到一个怪现象 ,修的是0.4KW220V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小变频,修理后空载和带假负载都正常,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能达到设定的50HZ.可装机后带电机试运转,变频器的频率却上不去,刚开始运行能达到25HZ紧接着就掉到20HZ左右,请教各位,这是啥原因造成的?是否电机有问题?先谢了!!!

网友A:
改变加速时间就可以了,加速时间太短

网友B:
负载过重,马达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1.改变加速时间改后没有起作用,状况依旧,增大设定频率,可上升一点,但是仍旧不解决问题.2.负载过重,马达问题/我也考虑了,首先机器没有带负载,不存在负载过重问题.我也怀疑马达线圈绕组高频软击穿,可是现在没有检测手段无法确认.问题还在查找中,一但解决我会象各位报告的.再次谢谢!!!同时希望更多的朋友给予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C:
恢复出厂值试试,可能变频器对应的电机参数不对。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的提示!!!在一开始就恢复出厂数据,电机参数也没问题,检查发现控制部份受到干扰,我怀疑干扰源可能是来自开关电源,是否因为3844的振荡频率因带负荷失控?请芯片级维修指教!!!谢谢!!!

网友D:
模具老兵:你修的变频器估计使用超过3年了吧?你碰到的现象是整流后的滤波大电容容量变小或有漏电。逆变后输出功率不够所至。你可以焊下仔细测量一下。更换后再带负载试试。

楼主:
谢谢老愚公!!!老愚公真神啦!!!该变频器是2002年出厂的,大约在2006年因故障换下来的,又放在库房大概有两年半以上,近来机器上的变频器又有故障,前半个月才把库房那个坏变频器送来修理.前天检查确实如你所说<你碰到的现象是整流后的滤波大电容容量变小或有漏电。逆变后输出功率不够所至.>整流后的滤波大电容容量的确变小了.昨天更换了两个330微法/450伏的电容,通电试机时数字表闪了闪便没有了显示,昨天和今天又在检查开关电源部分的老化零件,该部份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3844也换了,但是还没解决问题,但愿控制部分没有坏!再次谢谢老愚公!!!

楼主:
另外再向大家通报一下,电动机我也拆开检查了,绝缘强度也有下降,烘了烘,绝缘强度稍有增强,用其他好的变频器试车,电机基本正常.

网友E:
各品牌变频器维修 15906171069

网友F(2010-04-17):
和电容的关联应该不大,如果电容漏电则直流回路电压无法建立,那么充电电阻一直在工作,时间不长电阻将烧毁,充电电阻好象没有烧毁,所以原电容应该能用。

网友G:
     三相输出平衡吗?

网友H:
把变频器里 △或者 ¥换一下

网友I:
维修PLC,变频器。有问题请问我。QQ:785512508

网友J(2010-05-20):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变频器,现在放在仓库里没用

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但负载频率变就是上不去!

网友G:
可能是给驱动供电  的电压低啊   导致带负载 频率起不来

 检查哈驱动供电电源

网友K:
专业从事伺服放大器维修、工控电脑板维修、电源箱维修、电路板维修、PLC维修、工业显示屏触摸屏、I/O板维修,CPU板维修,CNC板维修等等电子板我们是东莞市一家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的专业公司.很专业的维修,价格超低,质量保障.

欢迎各位合作双赢! 东莞市申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3418980362 岳生 QQ:343649400

1、.电子行业:电路板(PCB)企业的所有设备(如钻机、锣机、曝光机等)上的电子线路控制板:交直流伺.服放大器、控制器、变频器、光尺信号处理器、各种镭射数字感应器、工控主板、工控开关电源、I/O板、直流调速器、PLC、触摸屏显示器、多轴控制器、读带机等任何电路板件。SMT、SMD设备上的所有电子线路控制板。半导体设备上的电路板。

2.、机械行业: 西门子系统、法那克系统、FIDIA、天田、AMADA、友嘉、大宇系统;加工中心、数控冲床、剪板机、折弯机等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各种品牌变频器系列、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各种汽车检测、组装设备,焊接机等控制电路板。

3.、印刷行业: 网屏、剑神、富士龙霸、德宝、天马等品牌激光照排、打样;全自动冲版机、晒板机;海德堡、罗兰、良明、小森、滨田、秋山、乔本、三菱等品牌的印刷机、胶印机、轮转机;威特喷绘机、马天尼、斯塔尔、骑马、芳野等品牌的折页机、胶订机、切纸机、锁线机、烫金设备的控制板;电源驱动器、全自动瓦楞纸板(箱)生产线、自动送纸上胶机、电脑三边封袋机、高速自动糊盒机等控制电路板。

4.、塑胶行业: 钢丝带束层生产线、双复合挤出机、内衬层挤出生产线、钢丝压延机、钢丝帘布裁断机、重型密炼机、全钢一次法成型机、双模硫化机、全自动注塑机、橡胶挤出机、切粒机、涂布设备等控制电路板。

5.、纺织行业: 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纺纱机、电脑绣花机、兄弟牌缝纫机、印花机、锁边机、染色机、涂层机的电路板以及各种进口的高档服装机器、日本JUKI牌、於仁牌服装机、意大利MACPI等机器电路板和控制板。

6.、包装业:有色打字封口机、真空包装机、吸塑包装机、贴体包装机、热收缩包装机、食品保鲜包装机、胶带封箱机、铝箔封盖机、电磁感应封口机等电路板。

7、.造纸业:各类机器的控制主板、接口板、变频器、检测板等

东莞市申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3418980362 岳生 QQ:343649400

网友L:
上海锝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工业自动化控制企业,专业生产工业冷却塔风机. 传感器专用连接器(螺纹标准M12、M8)、编码器联轴器,电机联轴器。为企业提供生产过程自动化、设计,安装,调试,非标PLC控制柜,变频柜加工、现场技术服务,配电系统控制和自动化工程项目改造。同时代理进口传感器,编码器,安全栅,变频器,PLC等自动化产品。为众多企业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联系人:闵小姐 15821591160 电话:021-39520660-807 传真021-39520661-806
QQ 1179267021 公司网站:www.debon-gk.com 邮箱:lu1991629@163.com
公司主要代理销售产品有:倍加福P+F接近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编码器,安全栅。MTL安全栅。 SEW变频器,减速电机。施迈赛Schmersal, SICK施克传感器,编码器。上海格立特变频器,TURCK图尔克传感器。 BANNER邦纳传感器。KUBLER库伯勒编码器。MEYLE梅尔编码器。TR帝尔编码器。KOYO光洋编码器。OMRON欧姆龙传感器,编码器。NEMICON内密控编码器。SUMTAK森太克编码器。TAMAGAWA多摩川编码器。ELCO宜科编码器。NORTHSTAR北极星编码器,ELTR意尔创编码器。LEINE&LINDE莱茵林德编码器。RADIO-ENERGIE雷恩编码器。更详细资料请浏览公司网站。www.debon-gk.com

网友M:
检查失速保护电路

网友M:
失速保护电路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