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双向可控硅故障

楼主(2010-01-12):
焊接变压器采用双向可控硅控制调压,如果把触发极的触发电压极性接反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
求助:高手给予指点,一直搞不明白,谢谢!

网友A:
普通可控硅控制极加正触发电压。但双向可控硅一般是加负触发电压,如果改为正触发电压,第一象限能正常开通。由于双向可控硅第4象限的触发灵敏度很差,不能可靠导通,这样它的功能就类似单向可控硅。

网友B(2010-03-12):
不能可靠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