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 S7-200的通讯

楼主(2010-01-12):
内部集成的PPI接口为S7-200的用户提供了强大的通讯功能。PPI接口物理特性为RS485,可在三种方式下工作:
一、PPI方式
PPI通讯协议是西门子专为S7-200系列PLC开发的一个通讯协议。可通过普通的两芯屏蔽双绞电缆进行联网。波特率为9.6kbit/s,19.2kbit/s和187.5kbit/s。PPI通讯网络是一个令牌传递网,在不加中继器的情况下,最多由31个S7-200系列PLC,TD200,OP/TP面板或上位机(插入MPI卡)为站点,构成PPI网。
二、MPI方式
S7-200可以通过内置接口连接到MPI网络上,波特率为19.2k/187.5kbit/s。它可与S7-300/S7-400 CUP进行通讯。S7-200 CUP在MPI网络中作为从站,它们彼此间不能通讯。
三、自由通讯口方式
S7-200可以与任何通讯协议公开的其它设备、控制器进行通讯,即S7-200可以由用户自定义通讯协议(例ASCII协议)。波特率最高为38.4kbit/s(可调整)。因此,使可通讯的范围大大增加,使控制系统配置更加灵活,方便:1、任何具有串行接口的外设,如打印机、条形码阅读器和变频器等;2、用于S7-200系列两个CUP间简单的数据交换。

在S7-200系列的CUP中,CPU222,224,226,226XM,都可以通过增加EM277 PROFIBUS-DP扩展模块的方法支持Profibus DP 网络协议。最高传输速率可达12Mbit/s。

网友A(2011-07-02):
 说的恨好 ,很有道理

网友B:
PPI转以太网模块BCNet-S7PPI,

波特率自适应,

不用修改程序,

不用修改站地址,

可以和触摸屏共用一个通讯端口

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