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安装失败,但无法卸载?

楼主(2010-01-12):
昨天在工控网下载了V4.0的编程软件,但是安装失败了,在控制面板里怎么删除也删不了,反而越删越大。在C盘应用程序里把整个文件删除了,在控制面板里还是有。用360也删除不了,重新安装也不行,老
提示:

请求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
注册表搜索 V4.0 STEP 7 MicroWIN  删除键值 在清理注册表 并手动删除安装文件

网友B:
西门子程序编辑器STEP 7-Microwin V4.0卸载时,一般卸不完全,所以在重装时,会反复出现卸载的提示,导致无法进入安装步骤。该问题具体解决方法如下:

Step1:删除程序文档
在Windows 资源管理器(Explorer )中找到您的 Micro/WIN 目录并将其删除 (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 MicroWIN)

Step2:删除注册表条目
点击 开始 > 运行....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点击OK进行确认
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下找到{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相并删除。

然后重新启动PC!这样就可以装了。

还有这是西门子主页的解决办法 我试过 能行。删注册表前先吧注册表备份了 。。。!不然改错了起不来机器⊙﹏⊙b汗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objid=14618173&caller=view

网友C:
用优化大师优化  可以解决的……

网友D:
用优化大师之类的东巨注册表搜索microwin之类的键值,全部删除,把你原来安装的文件也都给删了,不是利用添加删除,而是直接删除安装目录,然后重启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TO: troy012
谢谢大师的帮忙,但是找不到这个《{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注册表

网友E:
安装Step7 Microwin 4.0 SP7最新方法:
对于通过Windows自带的添加删除程序的操作,始终卸载不了的Microwin的4.0,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解决:
1、 安装优化大师软件;
2、 在软件智能卸载那里,单击其他

3、 找到Microwin的安装路径,默认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microwin.exe"

4、 分析完毕后,进行卸载;

5、 安装SP7的注册表安装文件;

6、 安装SP7;

全部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

需要新的直接安装注册文件,请QQ:78479763.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软件已经重新安装好了

网友F:
我按照上面的步骤做了还是不行啊

汗~~

网友G(2010-07-15):
卸载完了 一定重新启动电脑,安装时安装文件不要放在根目录下,直接放到磁盘里活桌面上。STEP v4.0基本上没多少问题,

网友H(2011-05-21):
1314520 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I:
最好简单的方法重新装系统

网友J:
可以用360安全卫士的软件管家来智能卸载。

网友K(2013-01-18):
1314520我和你的情况一样到底怎么删除的

网友L(2013-10-0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软件已经重新安装好了

1314520我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找不到最后的,你是怎么删除的?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TO: 网友B 谢谢大师的帮忙,但是找不到这...

和你的情况完全一样,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M:
我的经验总结如下:

安装西门子软件、AB等软件以前,首先做GHOST备份!

必要时可以将GHOST以前的备份文件保存到另外的地方,方便以后深度恢复系统

网友N(2018-04-20):
直接再装试试?

网友O(2022-03-01):
引用 楼主:
TO: troy012 谢谢大师的帮忙,但是找不到这个《{D668B8E1-B877-4BDC-B7F6-8C7568297884》注册表...



请问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O(∩_∩)O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