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模式下PLC与计算机的通信

楼主(2010-01-13):
概述

---- 本例说明如何以自由协议实现计算机与S7-200的通信,计算机作为主站,可以实现对PLC从站各寄存器的读/写操作。
---- 计算机通过COM口发送指令到PLC的PORT0(或PORT1)口,PLC通过RCV接收指令,然后对指令进行译码,译码后调用相应的读/写子程序实现指令要求的操作,并返回指令执行的状态信息。

通信协议

---- 在自由口模式下,通信协议是由用户定义的。用户可以用梯形图程序调用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发送指令(XMT)、接受指令(RCV)来控制通信操作。在自由口模式下,通信协议完全由梯形图程序控制。

指令格式定义

计算机每次发送一个33字节长的指令来实现一次读/写操作,指令格式见表1 说明:
起始字符
---- 起始字符标志着指令的开始,在本例中被定义为ASCII码的"g",不同的PLC从站可以定义不同的起始字符以接收真对该PLC的指令。
指令类型
---- 该字节用来标志指令的类型,在本例中05H代表读操作,06H代表写操作。
目标PLC站地址
---- 目标PLC站地址占用指令的B2、B3两个字节,以十六进制ASCII码的格式表示目标PLC的站地址。
目标寄存器地址
---- 在PLC内部可以用4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寄存器的地址(但不能表示一个位地址)。前两个字节表示寄存器类型,后两个字节表示寄存器号。
00 00(H): - I寄存器区
01 00(H): - Q寄存器区
02 00(H): - M寄存器区
08 00(H): - V寄存器区

例如:
IB000的地址可表示为 - 00 00 00 00(H)
VB100的地址可表示为 - 08 00 00 64(H)

读/写字节数M
---- 当读命令时,始终读回从目标寄存器开始的连续8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ASCII码后占用16个字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取用,M可以任意写入。
---- 当写命令时,M表示的是要写入数据的十六进制ASCII码所占用的字节数。例如要写入1个字节的数据,数据在指令中以十六进制ASCII码表示,它将占用2个字节,此时应向M中写入"02"。同理,如果要写入5个字节的数据,M中应写入"0A"。
要写入的数据
---- 要写入的数据在指令中以十六进制ASCII码的格式表示,占用指令的B14-B29共16个字节。数据区必须填满,但只有前M个字节的数据会被写入目标寄存器。一条指令最多可以写入8个字节的数据(此时M中应写入"10",代表十进制的16)
BCC校验码
---- 在传输过程中,指令有可能受到任何的干扰而使原来的数据信号发生扭曲,此时的指令当然是错误的,为了侦测指令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接收方必须对指令作进一步的确认工作,以防止错误的指令被执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校验码。BCC校验码的方法就是将要传送的字符串的ASCII码以字节为单位作异或和,并将此异或和作为指令的一部分传送出去;同样地,接收方在接到指令后,以相同的方式对接收到的字符串作异或和,并与传送方所送过来的值作对比,若其值相等,则代表接收到的指令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
---- 在本例中,bcc为指令B1到B29的异或和,BCC为bcc的十六进制ASCII码。
---- bcc=B1 xor B2 xor B3 xor B4 xor …… xor B29
结束字符
---- 结束字符标志着指令的结束,在本例中被定义为ASCII码的"G",不同的PLC从站可以定义不同的结束字符以接收真对该PLC的指令。
PLC在接到上位机指令后,将发送一个21字节长反馈信息,格式见表2
说明:
起始字符
---- 起始字符标志着反馈信息的开始,在本例中被定义为ASCII码的"g",不同的PLC从站可以定义不同的起始字符,这样上位机可以根据信息的起始字符来判断反馈信息的来源。
状态信息
---- 该字节包含指令执行的状态信息,在本例中
01H - 代表 - 读取正确
02H - 代表 - 写入正确
03H - 代表 - BCC校验码错误
04H - 代表 - 指令不合法

数据区
---- 反馈信息的B3到B18为读指令所要读取的数据,以十六进制ASCII码表示。
BCC校验码
---- 与上位机指令中的BCC校验码类似,它是反馈信息B3到B18的异或和。
结束字符
---- 结束字符标志着反馈信息的结束,在本例中被定义为26H。
指令中为何要使用ASCII码
---- 一条指令除包含数据外,还包含必要的控制字(起始字符、结束字符、指令类型等)。如果指令中的数据直接以其原本的形式传输,则不可避免的会与指令中的控制字发生混淆。
---- 例如本例中,指令的起始字符为"g",其ASCII码值为67H,结束字符为"G",其ASCII码值为47H。假设要写入的数据中也有47H,并且数据直接以其原本的形式传输,则PLC会因为接收到了数据中的47H而停止接收,这样PLC接收到的指令将是一个不完整的非法指令,很可能造成PLC的误动作。
----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用文本来传送二进制数据。通过以16进制ASCII码的格式描述数据,每个二进制的字节都可以表示成一对ASCII编码,这对编码表示这个字节的两个16进制字符。这种格式可以表示任何的数值,仅仅使用ASCII代码的30H到39H(表示0到9)和41H到46H(表示A到F)。ASCII码的其余部分可以用作控制字(起始标志、结束标志、指令类型等)。这样,数据中的47H以ASCII码的形式进行传送就变成了34H 37H 两个字节,从而避免了PLC因接收到数据中的47H而停止接收的错误。
表1 上位机指令格式

Byte0 起始字符
Byte1 指令类型(读/写)
Byte2 目标PLC站地址(十六进制ASCII码)
Byte3
Byte4 目标寄存器地址(十六进制ASCII码)
Byte5
Byte6
Byte7
Byte8
Byte9
Byte10
Byte11
Byte12 读/写字节数M(十六进制ASCII码)
Byte13
Byte14 要写入的数据(十六进制ASCII码)
Byte15
Byte16
Byte17
Byte18
Byte19
Byte20
Byte21
Byte22
Byte23
Byte24
Byte25
Byte26
Byte27
Byte28
Byte29
Byte30 BCC校验码(十六进制ASCII码)
Byte31
Byte32 结束字符

表2 反馈信息格式

Byte0 起始字符
Byte1 状态信息
Byte2 数据区(十六进制ASCII码)
Byte3
Byte4
Byte5
Byte6
Byte7
Byte8
Byte9
Byte10
Byte11
Byte12
Byte13
Byte14
Byte15
Byte16
Byte17
Byte18 BCC校验码(十六进制ASCII码)
Byte19
Byte20 结束字符

PLC程序执行过程
---- PLC在第一次扫描时执行初始化子程序,对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