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与台达触摸屏DOP连接问题?

楼主(2010-01-13):
我在PLC里的程序做的是一个常闭点带乘法指令如图下
但问题时我在触摸屏里做的程序直接连D的寄存器,我直接在触摸屏输入只有D10和D15时可以用,别的都不可以输入啊。只有把常闭点弄常开点才行,我想知道怎么处理啊?是PLC自己的问题吗?
以下是我选的其中一个触摸屏地址的设置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啊~很急!~

网友A:
D10×10的结果是双字,要占D11、D12。D12已经被占用了,因此在触摸屏里输入不了(其实也不是真的输入不了,只是被D10×10的计算结果覆盖了)

其它不能输入的情况类似。

网友B:
对:robotH 关于

D10×10的结果是双字,要占D11、D12。D12已经被占用了,因此在触摸屏里输入不了(其实也不是真的输入不了,只是被D10×10的计算结果覆盖了)

其它不能输入的情况类似。

内容的回复:

这位师傅,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问题是D10,和D15是可以用的啊,别的像D25他们都不可以用。。。我郁闷死了,那位大虾能救救我~

网友C:
D10没有被占用啊,D15的话也没有,因为D13只会占用到D14,前面那位讲的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