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变频器电流和转速大幅波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1-13):
前2天,我单位锅炉的一台低压400KW一次风机在运行中(频率46HZ左右),突然出现在2、3秒的时间内转速和电流降到接近0,又突然上升至正常,在一个班中出现6次,后来就一直没出现过,电网电压正常,电机和风机运行声音正常,DCS开环给定也正常,变频器(施耐德ATV71)也无故障显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10-03-15):
很可能是干扰,加隔离应该解决问题。一次风机出现失速,太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