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OCC故障

楼主(2010-01-1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中间用到了台达,ABB,安川变频器,3套系统模式都是一样(各有4台),就台达变频运行一开始就报‘OCC‘故障,通过该产品售后工程师指点,把载波频率从默认的4k降到了2k,有2台就没报了,但还有2台报‘OCC‘,‘OCC‘故障的描述是驱动主板故障,这几台设备都是刚装好的,没有理由一开始驱动板就坏了,希望有相关经验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即使不装模块,也报OCC。我查了6路驱动,电压都正常。测试了6个光藕的波型。A3150的波型都好的。PC929的波型不对。正在查。

网友B:
应该是参数问题。是不是转矩不够?你把电流的几个参数都加大一些

网友C:
不晓得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是上电报OCC,还是运行中报OCC,具体点可能更好分析;不过出现OCC的现象不外乎一下几种情况:1、OCC检测电路故障,2、IGBT故障,3、应用不当,4、干扰。

网友D:
别的先不说,你调载波从4K到2K有两台好了还有两台不好.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和那些故障啊没多大关系.台达不上模块报OCC多正常啊.见意换吧

网友D:
不装模块和929关系不大,换了929还是要报OCC的

网友E:
建议换机吧,台达的故障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