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出身与科班出身,来抢答一个问题

楼主(2010-01-14):
我刚毕业的时候,有个退休的老师傅说,380线圈的继电器,他量出了500多伏,问我怎么回事。

各位电工出身或者科班出身的,谁能先回答上这问题来?

网友A:
    我只来看看,看看就走!

    不过,知道答案的,最好是先不贴出、答声知道后、如果楼主同意的话、先把答案发到后台,分析的和实际经验的都可,几天后再给出答案。

网友B:
我来第一个回答:万用表坏了!

 ----可惜啊,没抢到沙发!

楼主:
在没有条件约束的情况下,答案可以很多,只怕通讯网之类的“高手”不敢放低姿态来回答。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表是坏的,但老师傅通过对其它电源的测试,证明了表是好的。

技术上有许多知识点,若没有经过,不会有体会;人生也有许多经验,若没有经过,也不会懂得。

网友B:
那我再第二次回答:那路电源供电电压偏高。

----我反正不是什么高手,不怕你们见笑。

网友C:
线圈坏了吧

网友D:
关键词:线圈、380V 升到500V。

看样子不是脑筋急转弯,其中也没有透露其他的线索。在这关键词中我只看到了一个变压器。但其他的想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圈坏了吧

怎么坏,会引起此种情况?

网友B:
我的第三个回答:老师傅故弄玄虚,故作神秘!--变魔术!

--不要告诉我,说是380V整流后,继电器直流供电的吧?

网友B:
我的第四个回答:你看它是继电器,但--它其实不是继电器,而是一种神秘的能量发生器,它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将供电电网电压从380V升高到500多伏。(外星人搞破坏用的)

网友E:
如果有电路有高次谐波干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我还真想不出答案。

网友F:
同意楼上的答案,高次谐波干拢;或者说是万用表测出来的500V不是真有效值

楼主:
听到这问题时,我刚毕业,看到各式各样的接触器、继电器都很新鲜,而那时候的老师傅作为高级电工,正好刚退休。

大约过了6、7年后,无意中我用1、2个1UF以下无极性电容与100A接触器串起来,再现了当年那老师傅的问题。也终于明白老师傅那问题绝非虚言,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遇不上。

如果电工电子基础好,应该能自己分析出这电压升高的道理来。

楼主:
高次谐波的算做一个正确答案

楼主:
如果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去做实验。不过注意,电容要几百V耐压以上的,也要注意,接触器小心别烧掉。

楼主:
有些人一辈子难放低姿态,当然也许仅仅是网络中吧。

低姿态言语,高姿态做事,自然大家都会尊重你。相反的话,遇到差的还能吓退,遇到势均力敌或高的,定然会贬你——我指的是通讯网。楼上各位是好样的——不包括我自己,嘿嘿

网友G: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属电感元件,当通电的线圈断电的瞬时,会产生瞬时高压,如果用万用表刚好在这时间测量,量到500V应该不奇怪。电感式镇流日光灯管的起辉就是根据类似的原理设计的。

楼主:
理论上,楼上讲的也是一种可能,但那瞬间不太好捕捉,我还真没赶巧遇到过。电压能显示多高,与线圈电感大小,有太大的关系。

我记得当时我测得电感量似乎是几十mH

网友B:
连高次谐波都出来了????

太高深,不懂噢!

----究竟是高到多少次啊?

网友G:
线圈串电容时,如果Lω=Cω时,产生串联谐振,这是线圈上的电压大小会>380V甚至比500V还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线圈串电容时,如果Lω=Cω时,产生串联谐振,这是线圈上的电压大小会>380V甚至比500V还高。

LC谐振公式是这样的吗?

网友E:
既然给我蒙对了,那就请楼主给我+1。
现在积分都停滞不前了。

网友G:
呵呵,写错了,是Lω=1/(Cω)

网友A:
    我来个马后炮,把昨晚给一位网友的回复(后台消息)贴一下:

    在假定电网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从两个大的方面考虑:一种是测量错误,一种是确实电压有那样高。
    测量错误的话,一个是表计本身的问题、一个是测量方法问题、还有看是否有磁场影响;但根据3楼的回复,测量错误可以排除。
    该问题没有给出用的是什么表,此点应当是次要因素,暂不考虑;但也没有给出继电器是否正常工作,比如通电是否可吸合。如果能够正常吸合,则这问题、不在现场就不好考虑下一步。
    若假设测量值是正确的,则有可能是线圈断路或回路不通(比如未给线圈通电),因为测量值是500多伏,很像是电容充电后的数值,所以可以检查回路中是否存在电容,比如线路较长形成的寄生电容等。

    当然,也可能不在上述分析的范围之内,但在排除了这些情况后,可根据现场情况,再作具体分析。
    或者,等待楼主给出更多的条件。
    以上分析,只是一个思路,不一定正确。

网友B:
其实,感觉楼主自己都没弄清怎么回事,作为野路子,本来想长长见识的,但楼主居然以含糊不清的“高次谐波”和一句“如果电工电子基础好,应该能自己分析出这电压升高的道理来 ”就敷衍了事了。

怯怯地问下:楼主测量的500多伏,是真有效值吗?

再弱弱地问下:楼主能不能做个定量分析,这500多伏,究竟是多少伏?按你所说的条件分析好了:380V/50HZ,电容2UF,电感就30mH吧!

网友B:
楼主所说:“如果电工电子基础好,应该能自己分析出这电压升高的道理来。”
----也期待楼主或哪位高人给咱分析分析这个道理啊!谁让咱基础差呢!

楼主:
500V是万用表测出来的,普通万用表测出来的值,总不能是峰峰值吧,呵呵

上面zhouduoliang 和老莫都说了,回路中有电容存在。说电容充电也好、谐振也罢,都不算错。我认为谐振说得可能更明确一点儿。

当时我测量时,因为电感表多年不用,电感量未必准确,而当时我要解决的问题焦点,也并不在谐振的具体理论计算和实验是否相符上面,所以没有进行具体理论数据的谐振分析。

但是,电容端压、线圈端压既然高于电源电压,那么,线圈与电容的相位定然不会相同,无非一个超前一个滞后,叠加后仍然是供电电源的电压。产生谐振,Lω=1/(Cω)未必需要相等,相等的时候,是谐振幅度最大、Q值最高,不相等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振”上了,只是那时的“振幅”还不是最大。

楼主:
一会有空咱们算一下,线圈还是有电阻的。把欧姆定律复数化,按平行四边行法则来计算,就可以了。欧姆定律能解决大部分电气的基本原理问题,包括电子射频电力供电的

楼主:
吃完了饭,来吹牛。

“楼主能不能做个定量分析,这500多伏,究竟是多少伏?按你所说的条件分析好了:380V/50HZ,电容2UF,电感就30mH吧!”

在这里,为简单分析,380电源视为理想电源,不对其阻、容、感抗定量计算。

而负载回路作为分析主要对象,除电容、电感之外,电阻是一定会有的,否则纯感、容回路不会消耗电源功率,纯感、容回路也是电气宏观基础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奇点,如同世界末日,不可到达,不可确定,到达即灭、确定即死。这些奇点的存在是我们人类语言、逻辑、数理的悖论,传统宏观科学遵循因果律,而逻辑推导出来许许多多奇点的存在,却导致了因果的无法继承、继续,这也许完全源于人类认识世界时,不得不选取的固有的、有限的维度。

废话少说,电容主要体现为容抗,也有一点阻抗,等效为容抗与阻抗的串联;实践中我们测量容易得知,线圈可以等效为感抗、阻抗的串联。假定线圈电阻为R1,电容电阻R2。容抗1/(2*3.14*50*2*10^-6)=1592,感抗2*3.14*50*30*10^-3=9.42

从这个数据来看,“谐振”不容易,容抗比感抗大太多了。从矢量图上也可以看出,线圈、电容二者电抗值相等的时,仅当二者夹角>120度,回路电抗才会小于线圈、电容的电抗,也就是说,回路电压幅值,大于线圈或电容的幅值(不考虑矢量角度,仅考虑幅值的时候,因回路电流一定,每个器件上的压降与其电抗成正比)。这也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用UF级的电容串联后,再与10mH级的线圈串联才得到“谐振”的结果。

如果在上述参数,要线圈端压>380,那么,要求回路总电抗squart[(R1+R2)^2+(XL-XC)^2]<9.42+R1,假设R2为10m欧,结果易得,R1>133.2K。

楼主:
按照如上算法,在你测得线圈感抗、阻抗之后,也很容易算得,电容选多大时,能够使线圈电压>电源电压。

楼主:
算错了,呵呵,上述计算中,9.42+R1应为Squart(9.42^2+R1^2)

楼主:
唉,偷懒计算都是错的,还是老实地按矢量计算吧

网友H:
我认为是好的,可以多多见识!!!!!!!!!!!!!!!!!!

网友I:
串联谐振 通信方法 电力破话

网友J(2010-04-23):
线圈匝间短路,电压升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