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人机界面

楼主(2010-01-14):
我用台达人机做了一个按钮,指向X0,在线模拟的时候一按按钮就出现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离线模拟没有出现,另外把指向X0改为M0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不可以指向X物理输入点呀

楼主:
没有人在吗?

网友A:
是因为控制器x输入点必须通过物理光耦才能把信号传送到cpu,不允许通讯写入的

楼主:
哦,是这样呀

网友B(2010-03-03):
哦哦哦哦哦 谢谢 不允许通讯写入

网友C:
那为什么可以用PLC软件进行强制X点的ON?

网友D:
一般触摸屏都不支持对PLC强制信号,PLC的软件当然需要这个功能,以方便调试。

网友E:
想用HMI强制也是可以的,指示要让特M1304置位即可对X点进行操作,不过调试好后要将M1304复位

并且不建议在HMI对X点进行操作

网友F:
X0是物理性质的,不可“虚拟”

网友G:
xo是PLC的输入点 你还没有和PLC连接呢 就要用它 所以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H(2010-04-16):
如果是连线成功,指向点是X0,没有任何错误又是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连线成功,指向点是X0,没有任何错误又是啥原因?

  这个是因为x0是支持读取的,所以不会报错,只有通讯写入的时候才会提示错误

网友H:
那这种通讯错误要怎么解决,我改参数改了很多遍,我是连了PLC后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通讯错误,我的是com1口。

网友H:
而且电脑上的COM1口下载完PLC程序后,再没有接,COM1怎么会地址错误?

网友I:
PLC&变频技术群:8749567

网友J(2010-08-13):
不能直接指向x点 可用m代替

网友K(2010-10-10):
我没接触过触摸屏,但从上面看了有点想法,既触摸不能直接接通PLC的X0,那触摸屏里为何会有X地址啊。

网友L:
好像三菱的可以啊!!!!!!!!!

网友M:
对x的地址可读不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