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调整过程中采样时间与参数的关系?版主帮忙?

楼主(2010-01-14):
比如我的一组参数整定完成 KP=a;KI=b;KD=c;采样时间T=t;

当时当我把采样时间增大到10t或者减小到t/10后,若还想保持当前整定的性能,那么原来的参数

需要相应的怎么变化呢?有无规律可寻?

网友A:
原则上,KP不变,采样时间间隔越长,KI越大,KD越小。但是直接按照比例变化,通常不行。

网友:
楼主问的这个问题不会得到答案的

网友B(2011-12-21):
与楼主一样,我也想知道。自整定出的参数是一定的,但控制周期不一样,控制效果相差很大,参数不知怎么变化

网友C:
这与内部算法程序的编制有关。如果能得到算法的开环输出公式,如DAC输出和输入误差的关系式,是可以得出在采样时间改变前后的关系的。KP不变是在连续系统的基础上,但对于数字系统,KP不是连续系统的KP,通常来说采样时间变短,KP会增大。
KP1/(1-a1z^-1)=KP2/(1-a2z^-1)将z=1代入,a1=T1/(T1+TS)。其中T1为惯性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