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M继电器

楼主(2010-01-14):
请问西门子PLC有没有和三菱PLC一样固化的M继电器?

比如常为0,每秒更替等等M继电器,还是需要自己去编辑?

网友A:
sm0.0常ON。SM0.1初始化。sm0.5周期1秒。0.1秒的没有。

网友B:
怎么人这么少,难道是问题太简单?

1楼的大哥回答的正确,楼主这些东西在手册上全有。

网友C:
在OB内OB1_SCAN_1=1时表示第一个扫描周期,OB1_SCAN_1=3第2-n个扫描周期。在硬件组态时把时钟存储器(CLOCK MEMORY)选上则从第0位-第7位是不同周期的方波,如第5位为1Hz,第6位为0.5Hz

网友D:
你这里没有说清楚是在200、300或400里;200里有自动的,同一楼

楼主(2010-03-01):
 恩!是S7-400的……请问那本说明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