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人工智能仪表选型规则

楼主(2010-01-14):
                                                                                AI人工智能仪表选型规则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
         每个仪表厂家的型号选取规则各有不同,在选取适合的仪表型号前,必须先了解公司的产品种类和各个型号之间的区别。
一、宇电产品
1、产品分类: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二次仪表和配套的软件和上位机监控系统,主要包括:AI系列人工智能调节器、AI系列温度控制器、流量积算仪、巡检仪、单显示报警仪、电量显示仪表、温度变送/ 信号分配模块、开关量输入/ 输出模块、声光报警仪、三相移相/ 周波过零触发器,AI总线式无纸记录仪。
2、产品适用范围:宇电仪表广泛的使用于化工、热处理、工业炉、医药、科研等行业,适合温度、流量、湿度、液位等量的测量、显示和控制。
二、AI人工智能仪表性能
AI仪表首创性地采用了平台概念,将非常专业化的数字调节仪表转为平台化设计的产品,能实现比以往封闭式设计产品更快的进步及更高的性能/价格比。它包含高通用性的硬件主板(包含I/O接口及模块插座、显示接口插座、A/D转换单元及电源单元),通过安装不同的软件及CPU、输入/输出模块及显示界面,即能适应多种不同功能的过程仪表控制要求,比如温控器、调节器、复杂回路调节器及双回路调节器。它主要由输入通道、输出通道、人机对话通道以及一些外围电路组成,
采用的是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是采用模糊规则进行PID调节的一种新型算法,在误差大时,运用模糊算法调节,以消除PID饱和积分现象,当误差趋小时,采用改进后的PID算法进行调节,并能在调节中自动学习和记忆被控对象的部分特征以使效果最优化。 具有无超调、高精度、参数确定简单、对复杂对象也能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等特点。 原理框图(图1)所示。

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欠调的精确调节,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
三、各型号间的区别与对比
1、调节器(包括AI人工智能调节器和AI人工智能温度控制器):主要型号有AI-708/708P、AI-719/719P、AI-518/518P、AI-519、AI-508/509、AI-208和AI-7048;在此以表格形式介绍各调节仪表之间的区别表1:
特殊说明:※ 1. AI-208仪表的输出只可选L1 ; 2. AI-208仪表不可选C 面板
# AI-5系列仪表变送输出的时须占用主输出口;即,满足变送功能的同时将牺牲调节功能。
单显示报警仪表和多路巡检报警仪表:(单显示报警仪表:AI-701 AI-501,巡检仪表:AI-702M/704M/706M)
1)单显示报警仪表是在调节器的基础上取消控制功能,具备万能输入,报警、变送和通讯功能。
2)巡检仪表是为了实现集中显示,报警和数据采集而设计,具备可更换模块式万能输入,报警、通讯和一些特殊计算等功能。
3)对于单显示报警仪表和多路巡检报警仪表的区别,做如下表格对应 表2
备注:1)AI-501/AI-701不需要选择输入模块;AI-702M/704M/706M需要选型输入模块;
2)AI-701无D2面板尺寸。AI-702M/704M/706M无D2和D尺寸。
3)AI-702M/704M/706M的输入模块如下:
J0 :一路三线制热电阻输入模块;
J1:两路热电偶输入模块;
J2:两路二线制热电阻输入模块:
J3:两路0-5v/1-5v输入模块
J4:两路4-20mA/0-20mA输入模块
J5:两路二线制变送器输入模块,自带24VDC馈电;

流量积算仪:(AI-708H AI-808H)
选取流量积算仪和所要测量的介质有关系:
AI-808H具备完整的温度、压力补偿功能,当所测量的介质受到温度变化和压力变化对流量的影响大的时候就需要选带完整温度、压力补偿的流量积算仪。可根据现场要求选择频率输入(I2模块),电流输入(I4模块)和电压输入(I3)模块,仪表可以选择作为累积使用或批量控制使用,并具备报警、变送、通讯等功能。
AI-708H不具备温度、压力补偿功能,当所测量的介质不会受温度压力变化所影响的时候则选择不带温度压力补偿的流量积算仪。可根据现场要求选择频率输入(I2模块),电流输入(I4模块)和电压输入(I3)模块,仪表可以选择作为累积使用或批量控制使用,并具备报警、变送、通讯等功能。
电量仪表(AI-601 AI-6010 AI-6011)
AI-601可以同时测量单相电流(0-5AAC)、电压(0-500VAC)以及有功功率;根据参数设置的不同,仪表可以同时显示电流/电压或功率/电流或功率/电压,并可加选变送、通讯及报警等功能。
AI-6010单相电压表,具备0-500VAC电压测量显示,并可加选报警、变送、通讯等功能;
AI-6011单相电流仪表,具备0-5AAC电流的测量和显示,并可加选报警、变送及通讯等功

网友A:
学习、学习看了比较好理解。

网友B(2010-03-24):
我是个外行人,刚从贵单位选购了一批仪表及软件。我有一个提议或称为问题:就是我在自己设计安装柜子的时候,想,你们这些仪表无非也包含CPU,电源,I/O模块,接口,COMM等,若干个表就带来空间占用的问题,能否将这许多I/O模块等像PLC那样集成,根据客户要求选择不同的模块组安上即可。不知说得对不对啊。

网友C:
谢谢提的建议!您可选宇电导轨安装模式E5外形的各类仪表或D5类型的导轨安装模块,AI-7048D5模块有4路PID调节、AI-3011D5模块有10开关量输入、AI-3013D5模块有8路开关量输出;

网友D(2012-10-25):
宇电厂家直销,网址:www.pid18.com

全线无压力替代日本温控器

网友E(2013-03-08):
多年不来工控论坛,竟然活跃了,欢迎大家联系我宇电厂家直销,18632158608范.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