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短路故障,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0-01-14):
我们厂堆料机大车(双电机)用一台ACS800变频器驱动。 变频器近期出现几次短路故障,复位后也能开起来,用500v摇表检查电机绝缘好,控制回路也好。一般在凌晨和早上(24:00-9:00)出现这个故障时,这个时候昼夜温差大,白天天气晴朗,凌晨结冰,到早上10:00以后变频器反而运转正常。另外,因为地面皮带要穿过堆料机,短路故障一般在堆料机和皮带运转方向相同时出现,皮带把堆料机拉着走,皮带速度比堆料机快,虽然那变频器没有输出,报闸还是开着,随意堆料机行走更快。当堆料机与地面皮带运转方向相反时反而正常,没有出现短路故障。 我有两个问题:1)昼夜温差大,早上都结冰,变频器短路故障是否由结露现象造成?2)皮带比堆料机速度快,也就是外来牵引力造成的堆料机速度比变频器给定速度快,电机是否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A:
我有3台ABB800-250KW通用型9.5成新二手机ABB600-250KW通用型2台有兴趣和我联系13812126331 18921263799 QQ494095965

网友B:
楼主的变频器:2340  基本上都是驱动板有问题。  这变频器的驱动是有3个变压器作为供电和隔离用。频率非常高。运行起来以后这变频器非常的热。 因此很容易因此板子附近的原件损坏。 如果是大功率的基本上换AGDR-61C 就可以了

如果有啥问题可以联系 13691558098

网友B:
各位楼上: 我求购abb和西门子变频器各种系列的变频器配件。 坏的也行。有些是做售后服务,现场修好以后客户不要的坏板子。可以带回来我也要。我做配件。 如果有的请给我联系 13691558098 发短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