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监控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4):
我用台达PLC及10英寸触摸屏,能在操作正常动作状态用PC或笔记本监控PLC正在执行的程序吗?

如果可以,应该用什么通讯线?能自制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台达PLC有不同的个通讯口,例如232和485。假设485口已经和HMI进行通讯,则PC仍可通过232进行监控。

网友A:
232的编程线有卖的,至于485和HMI通讯的话,可以参考HMI的手册,你另一个帖子我有贴链接。

楼主:
可是PLC上只有一个通讯口啊,HMI有两个COM口,用一个连PLC后要用电脑连PLC时只能拨下HMI,但这样又不能在触摸屏控制,麻烦得很。

我想找个COM扩展卡可又找不到。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问题解决,我找到PLC的com2-458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