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0-01-15):
刚买了一个新的三菱FX1N-40MR小PC,不知道什么原因和电脑怎么都连不上,用手操器可以连接。

但电脑可以和旧的小PC可以连接。传输速率也相同。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我不知你用的是不是8.0的软件,如是需在通讯设置里:透明模式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不知你用的是不是8.0的软件,如是需在通讯设置里:透明模式打勾。

是用的8.0中文版的,透明模式勾上了,也没用,一直很纳闷,

现场在用着的,不勾上直接就可以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