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A变压器老烧,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5):
我有一台真空吸塑机,该机有个400VA的变压器烧了2个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220变36的。该车间是生产打印机油墨的,周边有油墨灌装机,超声波等设备,厂家说是不是电压不稳,或者加热圈有没有裸露的,这些都查过了,新换的变压器还是发烫,估计用不了多久,请问师傅们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新换的变压器还是发烫“。

 检查是不是过负载,电流超不超!·

网友B:
你不会接到380V上面去了吧,要不就是次级负载太大了,或者短路了

网友C:
负载超不超呀??电压波动是多少呀?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刚又去车间核对了一下,问题果然出在负载上,车间更换了较大的加热片,没有给我们讲,只知道那个东西坏了,叫我们修,郁闷!!

楼主:
车间说原来的加热片小了,需要用更大的加热片便于快速生产,照他们这样说,我岂不是还要把变压器容量加大才行。

网友D:
kao

你36V输出侧加一个10A DZ47-60/1p断路器不就得了

网友E:
在低压侧加一熔断器还可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

楼主:
熔断器选多大呢?。。。。

网友F:
选一个DZ47-60/40A 做次极开关就不会烧变压器了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车间说原来的加热片小了,需要用更大的加热片便于快速生产,照他们这样说,我岂不是还要把变压器容量加大才行。

负载增加了你的变压器容量肯定要增加的。

楼主:
输出,有4个桩子,一根是零线,其他三个桩子都是输出,就接在输出上吗?可设备厂家偏说36V是输入,220V是输出。一般变压器都是高压输入,低压输出的呀,有时间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网友H:
发热丝功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