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正反向运转为什么要加外部互锁

楼主(2010-01-15):
我知道 PLC 正反运转反部要互锁,主要原因还不清楚。请好心赐教

网友A:
听说好像是时间量问题

网友B:
plc应该是不用加的!常规电工是要加的!他本来就有时序图的!没有一个提前量啊!

网友C:
电路上必须加互锁,程序里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