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扩展机

楼主(2010-01-15):
交流供电的PLC可以用直流供电的扩展机模块吗?

还有怎么我在有的模块上面没有看到供电电源的端子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PLC与扩展模块之间的连接是一排线,电源用的是PLC的24V电源,电源从排线上走了。所以你没有看到

网友B:
建议你不要盲目的混用扩展模块,在使用之前还是先到官网上去查一下,百度搜索台达

如果扩展没有供电端子,其电源一定在连接排线里,所以连接时可以不考虑供电问题,前提是扩展可以和主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