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总是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15):
有个220V的日光灯管总是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开关是控制的相线吗?如果控制零线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你换一个启辉器再试一下

网友C:
极有可能是启辉器问题!

网友D:
启动后闪还是关灯后闪?启动后是电压不足或启辉器问题。关灯后是开关控制零线所至。

网友E:
灯管老化,发射电子的能力减弱,当然闪烁咯

网友F:
如果是开后闪那应该是启辉器有问题

网友G:
开灯后是一闪一闪灯管严重老化或电压低,开灯后灯管不是一明一暗的闪而是光闪灯管轻微老化。

关灯后闪可能是一开关带指示灯电路,二关的是零线线路。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如果是开灯时候,闪。那是管老花了 !

如果是关灯时候,闪。那是那是零线控制开关、可以把2相调换i下就好了

网友I:
接触不良!

网友J(2010-02-26):
应该是开关控制的是零线,把控制改为火线就好了

网友K:
整流器也有可能,我今天就遇见过,换了个新的整流器就好了,

网友L:
钢铁厂大电炉运行时,全厂的日光灯都闪

网友M:
开灯后闪可能灯管严重老化或电压低,开灯后灯管不是一明一暗的闪而是光闪灯管轻微老化。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启动后闪还是关灯后闪?启动后是电压不足或启辉器问题。关灯后是开关控制零线所至。

网友O(2010-04-02):
电压低,启动器,灯管老化都可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P: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换新的。

网友Q(2010-05-07):
电源接通后闪,灯管老化,启辉器内部电容击穿

网友R:
学了一招,yiban

网友S:
这个问题我也提问过。按照大家的意见都弄过,就是解决不了,郁闷,后来听说这东西和节能灯一样,没办法解决!

网友T:
开灯后一明一暗的闪,灯管老化,换支灯管就没事了。我前几天刚换过

网友U:
灯管不行了!换新的再一种就是电压不稳!

网友V:
1  灯管老化   2 用启辉器的 有可能启辉器电容击穿 3电压偏低

网友W:
我曾经也遇到了个问题,是飞利浦的节能灯,18W,关掉了开关后会闪!

网友S:
说的都有道理,就是永远解决不了

网友X(2010-06-15):
想要无频闪的话就要选择LED日光灯,只有16W,比传统的日光灯40W亮度高出3分1,寿命长出10倍以上,LED日光灯16W将会取代传统的日光灯40W,有兴趣的Q我吧:494668736

网友Y(2010-07-19):
如果是启动时一直闪1电压偏低2灯管老化3启辉器电容短路。

如果是关灯后闪是因为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Z:
自几试试就知到别搞错线就行;

网友AA(2010-12-02):
应该是控制零线了,换相就可以了

网友AB:
应该是使用时间长了,到了该换的时候了!

网友AC:
1、新灯管;

2、开关控制零线;

3;灯管老化了;

4、启动器不良。

网友AD:
极有可能灯管老化,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AE:
我感觉把日光灯换了比较好

网友AB:
如果是新的,那就是启动电路不能分断的原因,去掉启辉器看看!?

网友AF:
启动后闪一般情况下是灯管老化或者启辉器坏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灯管老化,发射电子的能力减弱,当然闪烁咯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AH:
冬天气温低,其日光灯的启动也会闪烁

网友AI:
以上各位说的都有可能,但三相不平衡,N线带电也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