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安全加密

楼主(2010-01-15):
各位PLC前辈: 大家好! 本人现有一程序急需加密,但用PLC编程软件加密很容易被解。请问有没有更安全的加密方法,比如如果没有密码上载三次则PLC自动锁死或者程序删除等 谢谢!

网友A:
4级密码加密,不可上载。

至少会让解  密成本提升。

Regards

网友B:
设四级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C:
没用的,我公司请人破 解过4级密码(S7-200),他先拆下一个芯片,然后用三级密码覆盖原密码,然后装回芯片,

成功上载。

网友D:
学术研究! 违法必究!

西门子s7-200 cn解!密
松下plc解!密
lg plc解!密
西门子s7-200cn 解!密

西门子s7-300 解!密

欧姆龙PLC CPM系列 CJ系列C200H系列 解!密 c500系列 解!密

三菱PLC FX系列Q 系列A系列 解!密

台达plc ES系列 EX系列 SS系列 解!密

信捷PLC 解!密

PROFACE触摸屏 解!密
威纶触摸屏 解!密

Q Q: 252623482(果不其然)

T e l: 13964621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