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和上润WP通讯协议的疑问

楼主(2010-01-16):
Modbus通讯协议作为标准协议已能很好的满足工控通讯的要求,那么上润自主开发的WP协议存在它的哪些优点呢,或者说在仪表选型上,我如何做出是选用Modbus协议还是选用上润WP协议的判断呢?

楼主:
怎么没有答案呢?

哪位大侠解答下,谢谢!

网友A(2010-08-10):
应该差不多

网友B:
        MODBUS协议是国家的工业标准通讯协议,不支持MODBUS协议的系统是不可想象的,但还是有不少企业非得以技术保密为由定义一些稀奇古怪的协议,这种做法除了增加应用的难度外,看不出有啥其它的好处。

        在选型时如果要求仪表与控制系统进行通讯,这些稀奇古怪协议的仪表需谨慎选择。

网友C(2010-10-30):
嗯,学习了,各种协议

网友D:
存在就是合理。在某些较单一的小系统,没有必要去要求一定要使用某个特定协议,只要简单实用,经济可靠就行。

例如,我们的一些测温控温产品,1个PLC,1个触摸屏,几个温控表。我们主要选择宇电的表,因为它5年质保,性能不错,价格还行。宇电的表使用AI-BUS协议,透明,比MODBUS易编程,运行效果还行。反正使用MODBUS同样也要独占PLC的1个通讯口,使用AI-BUS协议就变成没有额外的缺点了。

网友E:
使用特殊的厂家自定义总线协议,不但需要更多的技术投入,而且系统会被绑定在特殊厂家产品上,不容易更换第三方产品。所以选择标准的现场总线协议产品,更加容易集各家之长,做出最好的系统。

网友F(2010-12-12):
MODBUS,原则上选用通用协议

网友G:
1、如果觉得实用方便,哪种协议都是可以的。

2、个人习惯和市场要求。现在都是急着赶货,所以你原来使用什么,由于急着要发货,节约编程时间,自然以以前的为主。

3、为了将来的发展,推荐使用流行的,厂家定制的缺陷自然就是组网的问题啦

网友H(2011-05-30):
协议没有好坏,要看组态软件可以兼容哪个。有时方便才是硬道理,WP协议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