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具有零频转矩保持功能的变频器(这里人气好,变频版没人理)

楼主(2010-01-16):
看了“只是会想”的《能让数控车分度吗?》的帖子及大家的讨论,我这里正好也有“只是会想“这样的要求,想试一试用具有零频转矩保持功能的变频器加编码器做位置控制。各位有什么好的品牌可以介绍么?

网友A:
我可以推荐几个,

QQ51882139

网友B:
看我发的贴子就行了,还发什么新贴呢

楼主:
我只需要变频器做到速度环,位置环用上位机解决。

楼主:
关键就是如波恩所说的,需要零速下的转矩保持。

网友C:
找矢量控制带PG反馈的变频器,ABB很早以前就有,另国内的超同步和时光科技的异步伺服也可以考虑。

网友D:
蓝海华腾的应该可以。 不过俺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哈,看它的介绍上面提到过零速保持力矩功能,需要V6H的变频器,不过好象是需要一个外部的DI信号触发。

网友E:
矢量的就可以了。。海利普吧。。丹佛斯的子公司。。东西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F:
我单位用了三个海利普的SV系列的变频器,效果不错,但是零速保持还真是没找到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