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24V直流电源并联工作需要做均流控制吗?

楼主(2010-01-16):
如题。准备购买两台24VDC 30A的直流电源给变送器供电。请问各位朋友,我需要加均流控制装置吗?谢谢!

网友A:
这个话题有意思,看你用什么样的电源了,普通电源直接并用是不行的,搞不好会烧掉。

西门子有一款冗余电源可以并用,不过价钱好像不便宜。

是否均流看你负载大小了,我建议这种最好是做成一备一用。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我所指的是同厂同型号的电源。

原来用的是两台富士24v 30A电源,两台电源的输出都接到一个带有散热片的小盒子,小盒子的输出端给变送器供电。

负载大概是20A(24V侧)。

网友B:
最好是加均流控制装置。或者直接买60A输出的电源。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老兄,220V AC输入的,输出能上30A就够贵的了,弄个60A的还不天价了?

网友C:
负载20A,你没有必要用2个30A的并联

网友D:
最好做成一备一用

加均流的话还需要添加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负载20A,你没有必要用2个30A的并联

现在的负载已将近20A了,过段时间扩建还会增加3A左右的负载,所以必须考虑20A/500W以上的输出功率。

至于两台并联,原因是那些变送器非常重要,不能断电。

楼主:
对:horward 关于

最好做成一备一用

加均流的话还需要添加设备。

内容的回复:
请问 市面有哪些牌子的均流设备,请提供一些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