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输出脉冲频率求助

楼主(2010-01-16):
板卡的 驱动输出脉冲范围 1 ~ 4MPPS ,如果我客户希望低速能达到0.1hz,中间加分频器或者有其他什么解决方式。

网友A:
有这么高的调整范围吗? 你把下位的每转需要的脉冲个数提高些,这样不行吗?

网友B:
比较有谱的做法,还是改变客户的要求。或者,如果高速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通用输出实现。

网友C:
随便搞个单片机就可实现啦. 欢迎浏览我的单片机运动控制器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D:
同意二楼,可以改变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或者是采用通5秒断5秒的方式,或者是每10秒发一个脉冲都能达到0.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