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逐渐变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6):
EH64的PLC,空载,位置模式发脉冲,与伺服相连仅4根线:pulse,sign,son,com。发脉冲DPLSY k100000 K0 Y0,结果驱动器上监视speed,电机速度有时根本达不到600,然后逐渐变慢,低至100多。而改为k50000即速度300r/min则比较稳定,感觉很奇怪,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试了,50k到100k,频率70k也比较稳定,80k,90k,100k,速度显示根本达不到对应频率,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求达人指点解决。

网友A:
一般来说,首先确认伺服接受脉冲频率的上限是多少。对于24V的信号,通常伺服最大接收频率是几百K,只有70K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通过手册或者技术支持人员再确认一次比较好。其次是确认 PLC 的最大是出频率是多少。如果是专用的高速脉冲输出口,当然也不应该只有50K,不过也还是不妨多确认一次。

另外,用示波器实际在驱动器一侧看一下脉冲信号的波形,边沿是否整齐。频率高时,是否明显变形。

楼主:
多谢刘工,手头没有示波器,伺服最大输入脉冲频率开集极方式200K。

下午确认了,问题的确是出在PLC发脉冲上!问技术人员说DVP64EH00T2脉冲输出为10k, 我测试50k速度也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