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007M正反转问题求教

楼主(2010-01-16):
迫切求教一个台达变频器正反转问题:我有一台台达VFD007M23A变频器,控制面板已经设置成电机正转运行,可是有时启动电机后,电机正转运转,有时启动后是反转运转,而面板显示总是正转运行。还有散热风扇有时运转有时不运转,测风扇两个极间的电压只有4V多。不知道如何检查,想知道哪部分电路的哪个元件有故障,已困惑多日,请求老师们赐教。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