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吨行车用的一台绕线电机接线时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0-01-16):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绕线电机在第一次接线时有没有特别的要求的,就是定子的三根电源线的相位,和三个转子线的相位有特别的要求吗?能不能随便接入的,我是用在10吨行车的起重电机上的,求助

网友A:
定子接线的相位,是由你所控制的行车的实际方向所决定,也就是普通电机的正反转,转子的三线是用来调速的,一般都是用凸轮控制器配合电阻器来切换行车的速度的,如果不需要调速,就直接把三根线短接就行了

楼主:
那能指导一下相位是怎么对应的吗?就是转子部位和凸轮控制器的配合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B:
我用过绕线电动机,是155KW的,转子没相位要求,随便接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是说的很清楚,定子是有相序的,转子是没有相序的,凸轮控制器是用是用来切换电阻的,转子和定子,在相位上没有关系的

网友C:
转子不用接电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定子接线的相位,是由你所控制的行车的实际方向所决定,也就是普通电机的正反转,转子的三线是用来调速的,一般都是用凸轮控制器配合电阻器来切换行车的速度的,如果不需要调速,就直接把三根线短接就行了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定子接线的相位,是由你所控制的行车的实际方向所决定,也就是普通电机的正反转,转子的三线是用来调速的,一般都是用凸轮控制器配合电阻器来切换行车的速度的,如果不需要调速,就直接把三根线短接就行了



网友F:
转子不用接电,正常运转时有感应电压.电流所窜电阻要注意散热

网友G:
转子不要接线的吧,要接线么??

网友H:
定子接线的相位,是由你所控制的行车的实际方向所决定,也就是普通电机的正反转,转子的三线是用来调速的,一般都是用凸轮控制器配合电阻器来切换行车的速度的,如果不需要调速,就直接把三根线短接就行了.当转子三根线短接就和
鼠笼电机差不多了。

网友H:
转子一般要接线,用绕线电机一般是为了好调速和好启动。

网友I(2010-02-28):
定子有相位,转子没有相位.定子用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而转子是用来调速的

网友J:
相位要求是什么意识?是相序吧?定子有相序要求,可以暂不管转子的接法,只要接上定子的接线,发现反向立即改动任意2根即可,也不复杂,和鼠笼式电动机更换转向的方法一样

网友K: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

网友L(2010-04-06):
定子上的三相电源是有相序的区别的,转子上的三相电源通常接电阻箱以实现速度的控制。

网友M:
建议使用变频控制,高空换电机不方便,变频保护比较全也节能

网友N:
行车的起重时主钩是正反转控制的,所以定子接线也肯定是接成正反转控制,两个接触器控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至于正反转所对应的主钩上下则是用户个人喜欢,可以灵活改动手柄或是控制。行车用电机一般选择绕线式转子,可逆转子,就是为了可以频繁改变正反转,转子的相位不会改变电机的转向,可以随意接。至于转子是否接入调速的电阻箱,那得看用户本身行车的功能是单速还是多速,或是看所配备的调速方式,减速器、变频、智能啊等来选择。常用接入电阻箱后短接起来,靠切除电阻来实现调速控制。注意转子是不能接电源的哦。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行车的起重时主钩是正反转控制的,所以定子接线也肯定是接成正反转控制,两个接触器控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至于正反转所对应的主钩上下则是用户个人喜欢,可以灵活改动手柄或是控制。行车用电机一般选择绕线式转子,可逆转子,就是为了可以频繁改变正反转,转子的相位不会改变电机的转向,可以随意接。至于转子是否接入调速的电阻箱,那得看用户本身行车的功能是单速还是多速,或是看所配备的调速方式,减速器、变频、智能啊等来选择。常用接入电阻箱后短接起来,靠切除电阻来实现调速控制。注意转子是不能接电源的哦。

好!!!!!!!!

网友P:
你用的10吨的行车,转子要接调速电阻的,调速电阻的接法可以参照凸轮控制器闭合表来接线的,不过应该有图纸的,难道行车厂家没有提供图纸吗

黄昏?

网友:
10吨行车须使用调速电阻,控制使用凸轮控制器控制。

网友Q(2010-05-13):
如果是考虑相位的问题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没任何关系  因为转子上的电压是完全依靠定子的感应电压    但是转子的线径应该比定子大!!!!

网友Q:
10吨行车可以用凸轮控制器直接控制 转速     不需要用任何中间继电器    电流不是很大  触头可以承受  当然你凸轮控制器必须选对型号  也就是说能承受启动时的电流冲击

网友R:
定子接相线转子通过凸轮控制器接电阻器

网友S:
由于是滑差电机所以此电机转子必须接电阻器,才能调速,正反转由凸轮控制器控制,   如不调速必须将转子三个电极短接.

网友T(2010-08-09):
专业变频器 软启动 自动化控制工程设计 QQ 505850622

网友U:
                行车一般都是支持正反转的  所以定子相序没什么要求的 只要在控制台上把对应的切换正反转的按钮标注好就行,一般都是由2个接触器接入的两路不同相序的三相电源。至于转子那是接调速电阻的 可以是频敏变阻器(启动用)或者凸轮控制器。这个只是经过外部电阻把转子绕组短接的,所以没什么相序的说法,它本身就没点啊。猪头哦

威纶触摸屏:http://www.52hmi.com

西门子200PLC:http://www.52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