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伺服在如何找原点

楼主(2010-01-16):
找原点和不找原点的CN1接线是一样的吗?

原点输入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0-06-17):
   找原點就是將外部感測器原點訊號連接到伺服的輸入接點,也就是原點輸入信號

參設P1-47設定為223

當DI輸入訊號設定成27定義時SHOM,將對應之訊號導通,將會開始尋找原點(單是有單一方向搜尋)

外部訊號接至DI定義24 ORGB,當外部訊號導通,將搜尋Z相再停止,可以參考台達A系列交流伺服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