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怎么接都是反转

楼主(2010-01-16):
75kw水泵电机烧了维修后,装上以后,怎么接线都是反转。任两线相调都是一样,只向一个方向转。不知道是不是水泵电机分左右安装。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

网友A:
你看看名牌标志是接什么方式;

在查一查线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B:
不可能吧......你换线 换空气开关进线任两线相调

楼主:
对:xingchengluo 关于

你看看名牌标志是接什么方式;

在查一查线路是否有故障

内容的回复:
启动方式是:星-三角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是在运行接触器处换的线,线路应该没问题,之前一直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你换线 换空气开关进线任两线相调

大家目光都集中在线路、开关上,唯独没有人注意关键。

XW:你说什么是关键呢?

东方:转的是电机,问题出在电机身上。“电机烧了维修后装上,怎么接线都是反转”

XW:烧以前呢?

东方:那指定是好的呀!

XW:电机会有什么问题呢?

东方:那就要逆向思维了,你得想想看,怎样才能使电机只向一个方向转?

XW:除非把线圈重绕。内部出现短路……成为罩极式电机。

东方:这是你讲的。真的这样,用Y接法试试可以,让它正常出力就不大可能了。

网友D:
我觉得也是线圈在绕的时候出问题了,不应该是线路问题,一般换两相就能够换正反转的,还有就是你的那个电机有可能只有一个转向。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把转子掉头

网友F:
你电工还没入门,继续努力!

电机有六个头,你会接吗?别以为电机只有三根线!呵呵

网友G:
我们厂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电机绕组的原因。重新拆开接引线

网友G:
对:东方 关于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你换线 换空气开关进线任两线相调

大家目光都集中在线路、开关上,唯独没有人注意关键。

XW:你说什么是关键呢?

东方:转的是电机,问题出在电机身上。“电机烧了维修后装上,怎么接线都是反转”

XW:烧以前呢?

东方:那指定是好的呀!

XW:电机会有什么问题呢?

东方:那就要逆向思维了,你得想想看,怎样才能使电机只向一个方向转?

XW:除非把线圈重绕。内部出现短路……成为罩极式电机。

东方:这是你讲的。真的这样,用Y接法试试可以,让它正常出力就不大可能了。

内容的回复:

内部出现短路的话应该直接合不上闸才对?能成为罩极式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
内部出现短路的话应该直接合不上闸才对?能成为罩极式电机?

这只是一种可能。既然是烧了维修过,就可能有各种情况,如果有一相有短路,接成Y型就不一定会烧。所以说“用Y接法试试可以,让它正常出力就不大可能了。 ”

也可以测量一下三相是否平衡,静态电阻是否一致;启动电流是否相同?

网友H:
是不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呀,用变频的得调电机线,不能调变频的进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
是不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呀,用变频的得调电机线,不能调变频的进线。

很有可能哦!!

网友J:
好东东,好经验,好总结,好学习!

网友K:
你是空载还是带负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是空载,就等电机完全停下来再换相,看能否反转。我曾经试过空载时电机没完全停下来换相无法改变转向。

网友L:
变频器控制不能调变频的进线。如果别的控制就先调总线。

网友M:
楼上几位看清楚哦,楼主在2楼就说了是星三角启动电路。。。

这个分析下来不太可能是电机问题。应该还是线路问题,或是换相换错了。。。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N:
对:wudkzhao 关于回复内容:
对:xingchengluo 关于

你看看名牌标志是接什么方式;

在查一查线路是否有故障

内容的回复:
启动方式是:星-三角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是在运行接触器处换的线,线路应该没问题,之前一直在用。

内容的回复:头尾线都要调

网友O:
星三角起动器对于CW(顺时针)和CCW(逆时针)接法与常规接法不一

顺时针L1相-U1-V2   L2相-V1-W2   L3相-W1-U2

这样可以在起动-运行转换期间减小转换电流

确切的文章见1992年<<电世界>>,好象是第6期

网友P:
先查以查电机接线是不是正确的。星三角启动电机的六个头都要出来,接错了就不行。

网友Q:
感觉是点电机的绕组有问题。同时检查电机为什么烧毁?与电源有无直接关系

网友R:
应该是变频控制的吧?不能换进变频线 换输出端

如果没问题的话  也可能是缺相吧

网友S:
仔细看一下,电机的抽头是几个!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接线方式,怀疑你是接线错误!!!

网友T:
电机的绕组有问题!星三角启动电机的六个头都要找出来检查!

网友U(2010-03-08):
是不是前面装了相序保护器,所有只能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V:
1,换对了线吗

2,换电机

3,换电工

网友W:
电机线圈接线有问题。2号线头与5号线头没有对调

网友X:
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是电机烧了或电机内部接线问题

网友Y:
看看这里: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5/2008050611054500001-1.shtml

网友Z:
你好好检查一下电机的三个绕组阻值和绝缘,看看三个绕组的引线是否正确,再有就是三组线圈的极性是否弄错了,可以有序的试一遍,根据你说的情况问题就出在电机上,不外乎是各线圈、绕组、极性出了问题。

网友AA:
反转时电机运行正常吗?若正常,那么操作员是电工吗?

网友AB:
你的那个电机有可能只有一个转向。

网友AC:
变频器开环和比环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AD:
应该是电机重绕后内部接线有问题

网友AE:
引用 网友V:

1,换对了线吗

2,换电机

3,换电工

好主意~!~!~~!

莫非电机是传说中的遥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三个头与三个尾调换(故障没排除,但肯定会反过来转)

网友AF: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一台空压机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一同事接线错误只能一个方向转.这位老大眼镜太厚,把线看错直接把V2,W2两根线给调了.这样星形起动时方向不变,三角运行时缺相,顺着启动时的方向继续运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AG:
          电机绕组有问题,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一台空压机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一同事接线错误只能一个方向转.这位老大眼镜太厚,把线看错直接把V2,W2两根线给调了.这样星形起动时方向不变,三角运行时缺相,顺着启动时的方向继续运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同意这个说法,俺也来凑热闹。

网友AI:
重新检查接线、认真检查电机绕组是否正确。

网友AJ:
确认自己的线没有接错的话应该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AK:
电机绕组的问题

网友AL:
用电表简单量量三想绕组及对地阻直,倒相应在总电源上,请仔细检查线路,特别是星角部分。

网友AM:
是变频控制电机吧,要是这样可能是你们变频器设置的防止逆转选项了,查一下。可能重新绕电机以后要重新设置和接正反转控制线了。

网友AE(2010-04-10):
有没有检查三个绕阻的首尾有没有错?

如果有一相绕阻接反了也可能出问题。

新麦子~!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没有看见你是那的客户啊  ~!如果是武汉的客户的话  我可以免费为你去看看   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下,毕竟我也修了10几年的电机了的~!

新麦子~!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是13517116321陈刚~!

网友AN:
有什么帮忙的尽管说1151046321加我

网友AO:
,如果是降压启动请先看接线是否正常,有VFD要更换VFD的出线端的任意两项,在没有就换电工再试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AP:
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电动机只接三根线

网友AP:
改变开关上电机接线,如果不能改变转向,电机内部接线一定有问题

网友AQ(2010-06-16):
‘75kw水泵电机烧了维修后,装上以后,怎么接线都是反转。任两线相调都是一样,只向一个方向转。不知道是不是水泵电机分左右安装。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

这大的电机一般是低压启动的。你先用Y接法,换线看能不能换向。

网友AR:
各位高手看清楚,人家用的是自藕变压器。不是星——三角。只调运行接触器下的线是不行的,自藕变压器上的线也得调吧?

网友AS:
好好的学习一下基础知识,然后对着图纸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 ( U1 V1 W1)和( U2 V2 W2 )的排列顺序,和换相时供电的相序变化情况,要是还不明白就画一个电动机绕组的展开图看一下

网友AT:
是不是线路缺相,你的电机是怎么烧的,要问一下修电机的。

网友AU:
真有这枰的电机吗,我不信,如杲真的有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AV:
W2V2接反可能是相间短路而不是在运转

网友AW(2010-09-03):
看看电机是不是缺相了,电机没问题的话看看电源

网友AI:
1、主电路缺相;

2、电机接线错误;

3、线没换对。

请仔细检查。

网友AX:
引用 网友AG:
电机绕组有问题,

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电机出线有一相首尾弄错了。

网友AY:
内部接线错误的可能大些

网友AZ:
估计电机接线盒里接线有问题

网友BA(2010-10-05):
星三角调方向时要调六根线哦!

网友BB:
对:Wester 关于

应该是变频控制的吧?不能换进变频线 换输出端

如果没问题的话  也可能是缺相吧

内容的回复:

缺相变频器会报警啊!!!  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C:
就是啊,你接没接变频器,如果接的话,应在电机端调相的。

网友BD(2010-11-27):
电机内绕组的接线接错了。

网友BE:
如果使用变频器,应该调出线。自藕变压器和星三角应该调两相。接线正确的话,应该是电机内部接线错了

网友BF(2010-12-29):
如果换的是Y形接触器的两根线,那一定只有一个方向。应该调换空气开关下端子的两根相线。

网友BG:
引用 网友BD:
电机内绕组的接线接错了。

维修后,装上以后,怎么接线都是反转。任两线相调都是一样,只向一个方向转。电机内绕组的接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