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单相电度表能代替一个三相电度表吗?

楼主(2010-01-17):
今天到工地上抄电表,看到一个配电柜里面放了3块电度表,很是奇怪,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是分别测3相电量的,大概是他们没有三相电度表便用3个单相电度表来代替,然后把3个单相表的相加。我想问一下这样做算起来的电量准吗?如果不准,哪里有差别?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用,可能是考虑DT862-4表的量程有点小

楼主:
3个表的度数加起来就是实际的用电量吗

网友B:
是的啊,很多地方都这样用

网友C:
可以用,很多地方都这样用

网友D:
这还真不稀奇,在我们这里,只要是低压计量,供电局都采用3个单相电度表。

网友E:
可以,但有时电表会倒转。参阅: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1711041700001-1.shtml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有些明白,呵呵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防止电度表反转吗?我们现场基本上都是接的电焊机~

网友D:
380 V电焊机采用两块单相电能表计量,工作时有一块电能表反转是正常现象。

网友F:
当然可以用啦,多看看书吧

网友G:
可以的,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三相用电 电能计量只需将三块电表计数相加即为总电量 如果有安装互感器 也要将互感器倍率算到里面

网友I: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用的,听说比一个的要准呢

网友J(2010-03-12):
可以的,这样计量要精确,尤其是使用两项380V的用电设备的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