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的多层升降横移立体停车库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0-01-17):
升降横移立体车库运行原理
升降横移类机械停车库利用托盘移位产生垂直通道,实现高层车位升降存取车辆。其车位结构为2维矩阵形式,可设计为多层和多列。由于受收链装置及进出车时间的限制,一般为2~4层(国家规定最高为4层),2层、3层者居多,现以典型的地上3×3升降横移式为例,说明停车库的运行原理。
立体车库结构特点是:底层只能平移,顶层只能升降,中间层既可平移又可升降。除顶层外,中间层和底层都必须预留一个空车位,供进出车升降之用。当底层车位进出车时,无需移动其他托盘就可直接进出车;中间层、顶层进出车时,先要判断其对应的下方位置是否为空,不为空时要进行相应的平移处理,直到下方为空才可进行下降动作,进出车完成后再上升回到原位置。其运动的总原则是:升降复位,平移不复位。

图1 控制系统结构图

图2 上层控制程序流程图

控制系统方案的确定
升降横移立体停车库以停放轿车为主,其代价较昂贵,而且立体停车库使用时涉及到人身和车辆的安全,所以对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PLC采用了以计算机为核心的通用自动控制装置,集微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通讯技术为一体,可靠性强、性价比高、设计紧凑、扩展性好、操作方便,适用于频繁启动和恶劣的环境,因此在立体停车库控制系统中通常采用PLC作为电控系统的核心。
作为网络底层的现场总线技术以其简单的结构,在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运行、维护上体现出极大的优越性,因此本文采用Profibus-FMS和Profibus-DP构成两层控制网络。Profibus-FMS主要完成中等传输速度的循环和非循环通信任务,通常用于PLC与PC、PLC与PLC之间的互相通信。而底层网络则选择了Profibus-DP,这主要因为Profibus-DP是经过优化的高速通信联接,用于设备级分散I/O之间的通信,构成获得最短总体循环时间的单主站系统。本系统运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了现场智能设备和自动化控制设备之间的开放式、数字化、多节点通信,并提高了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网友A:
搂主写的不错。但和GB17907-1999《机械式停车设备通用安全》要求(简称车安全)有出入,首先车安全中对升降横移类停车设备没有层数限制,目前市场上已经做到11层了,只要符合特种设备安全要求,特检局一样发证。所以国家没有规定最高4层的规定。现在大都数生产厂家生产5层以下车库。

机械车库新检规已于09年6月1日正式设施,对于控制上,不是像楼主描述升降要复位,现在不能复位。地面层的一个空位必须要填满,目的是:所有小汽车都能停在载车托盘上,以免地面周转的空车位被误当有效停车位的顾客停车占用,导致整个设备的不能使用。以上

本人已有十多年的机械停车库设计、生产、安装经验。交流可发我EMAIL:zhhg201_dq@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