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变频器模拟输出问题

楼主(2010-01-17):
大家好,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变频器输出0-10V,但是DCS识别4-20mA,我测了下0-10V的电流为16.7mA,加到DCS后为12.5mA,请问对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模块有影响没有啊?

网友A:
变频器是可以设置成4-20MA的啊

网友B:
很多国产变频器只有0-10V输出,这种情况下要进DCS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加信号转换器(信号隔离器)。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C:
很多国产变频器只有0-10V输出,这种情况下要进DCS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加信号转换器(信号隔离器)

大哥说的好啊   学习啦

网友D:
不回呀,一般的变频器都能转换要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的呀

楼主:
在现有条件下不能满足要求么?

我现在在DCS赋值上进行更改,已经可以用了,主要担心对变频器的输出模块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