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在PLC中的编程

楼主(2010-01-18):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小弟刚进工控领域。我看到一个设备上连着霍尼韦尔的压力传感器,模拟量的值到西门子CPU中后转换成数字量,为什么还要除以1500,再平方,再加上138,再乘以一个数字,还有开方什么的。这些东西我知道是为了把模拟量的值转换成实际的压力。我想请教一下,这些除以,平方,加上,等等的参数都是怎么来的。
谢谢各位。小弟不才。

网友A:
能不能拿程序来看看
一般转换4-20mA对应0-27648进行计算转换,至于您说的,我想大概是工艺上计算需要吧~

网友B:
我想也是,正常的转换用不着这些,可能加入了PID吧

网友C:
能不能拿程序来看看
一般转换4-20mA对应0-27648进行计算转换;可能工艺需求吧????

网友D:
模拟量用PID算当然好了  但也可以用公式计算。举个s7200的例子,如果是4-20mA输入的话,PLC对应读出的数值是6400-32000,如果是0-10V的话,对应的数值时0-32000。在将这些数值转换成对应的压力值就需要加减乘除了。s7200有个公式: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不是工业方面的要求。

changyuzl,谢谢你的帮助。由于一些私人原因。我会最近上传程序给各位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