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每两个小时出现一次AL.50报警

楼主(2010-01-18):
       我公司于今年8月份安装一条顶板链线体,若按我司平时的选型功率,该线体用三相异步马达370W功率已经足够。但我司是做一种步进运动,所以选择了三菱伺服作为驱动动力,选型为三菱伺服电机,功率750W,但从安装后就出现频繁的跳过载,平均2小时一次,无法正常工作,特需求那位大师指点一下。(三菱说明书上的几种解决方式都考虑过了)

网友A:
是不是马达过热引起的,周期性故障。你的伺服驱动器型号支持的马达中750W处于最大型号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选择功率大一点的驱动器。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可以先进行几次加减速调一下自动增益,如还不行就调一下手动方式进行增益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