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PLC的累积工作时间

楼主(2010-01-18):
这个累积时间不是从PLC上电开始到断电结束,而是从一个点触发开始,另一个点触发结束。比如说从M0.0的 |P| 开始,到M0.1的 |P| 结束,这一段时间记录下来,然后PLC断电,上电后再从M0.0的 |P| 开始,到M0.1的 |P| 结束,这一段时间再记录下来和上一次的累加,如此反复。这个时间该如何获得,中间PLC有长时间断电过程,只用断电保持估计不太可靠,如何能让这个时间累加值不丢失,保证下次开机继续累加呢。请各位高手帮帮在下!<^_^>

网友A:
用计数器和计时器累加计时

网友B:
拿西门子300的给你做个程序您看一下合适不
MW100里面就是时间,单位是S,

网友C:
把每一次计时值保存在断电保持区, 再次上电时,首先读出上次保持的值,然后累加, 保存! 应该很简单把!

你用什么PLC?

楼主:
我用S7200系列的PLC,1楼的大哥说的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我正在做,2楼的大哥不好意思,300的程序我看的不是很明白,而且200里面数字最多计算到32000就不能再多了,所以用秒做单位不太实际,计不了多长时间。3楼的哥们用断电保持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好象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不太清楚,但时间肯定不长,如果用户长时间不开机这些累计的数据就都要丢失了,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把它们保存到EEPROM里面,但是害怕写入次数过多损坏PLC,唉~~~

楼主:
哪为高手有两全其美的方法??

网友D:
放心写吧,写不坏的,呵呵呵

网友C:
呵呵,你担心值会溢出的话, 你可以以 时间的格式保存,  你要几年时间都可以!

楼主:
7楼的大哥能说的详细一点么,我不太明白。

网友E:
你可以把最大的计时单位最为一次累加记录,有多少个累加记录就知道时间了,用计时和记数就可以做到QQ:390181753

网友F:
时间要最终保存到EEPROM中啊

网友C:
时间格式 yy:mm:dd,(4位年,2位月, 2位月,) hh:mm:ss,(2位时,2位分, 2位秒,); 做时间累加即可,一共用6 个字节!

楼主:
miy_gongkong大哥能说的再详细些么,最好来段实例,时间格式和累加有特定的指令么?

网友G(2017-12-14):
厉害! 回复的都好厉害的

网友H:
首先得有把时间这个数据保存在断电保持存储寄存器内,可以用计数器或多重时间继电器累加,再一个是做一个万年历

网友I:
计时器+计数器